[外设] “复活”一只无线鼠标(JeDel WS1000+)

楼主(2022-03-07):
此鼠标经过几个月的使用,出现鼠标在电脑屏上的箭头颤动,移动不灵活,再过一段时间后发光管不发光,鼠标不能用了。拆开鼠标,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发光管,发现发光管能亮,估计是光学传感器出了问题。此鼠标的光学传感器型号是FD-CS-0911,上网未能找到相关的资料。将整个电路板描图,分析电路:发光管正极接电源正极,负极通过一个47欧电阻接在光学传感器的第5脚,应该是通过光学传感器内部元件与接地的第6脚通负电源形成回路发光。现在估计是在传感器的第5、第6脚间有一个开关管,此管在鼠标静态时导通电流较小,发光管维持较小的光,节约电能。当鼠标动的时候,此管导通电流较大,使发光管发出较大的光线,支持鼠标的工作。根据此分析,需要设法使传感器5、6脚导通,使发光管能工作。现在在传感器的第5、6脚之间接入了一只10欧电阻,使得发光管能正常发光,鼠标也能正常工作。现在只是未能自动节能,增加电能消耗。

网友A:
如果鼠标键盘没有接收器了咋办?

网友B:
这都能修!我还有几个微软的不明原因不能工作的,不过几个都是属于不见光的发射器,我这种不好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能修!我还有几个微软的不明原因不能工作的,不过几个都是属于不见光的发射器,我这种不好修吧
...

我现能接触到的鼠标都是可见光,也修过几个不发光的。除了这个是光学传感器出问题,其他都是发光管问题,换管后都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鼠标键盘没有接收器了咋办?

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也只能放下了。

网友:
我能说我现在还用着一个十年前买的鼠标吗?并且一个接收器接了三个鼠标,办公室一个,卧式一个,客厅一个,免得天天背着个鼠标到处跑,倒确实挺方便的。

网友:
手里有个微软的宝蓝鲨无线,发红光的,吃灰多年了。突发奇想收拾出来,发现滚轮失效,左看右看没找到故障点,去闲鱼上捡了个伊拉克成色的,准备二合一。最后发现是虚焊导致滚轮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