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红包撸的筒灯想改电压,拆开一脸懵

楼主(2022-03-07):
红包撸了一个筒灯,拆的时候略微用力,表面的白漆就没了。
拆开想改电压的,一开始以为阻容降压,结果串了一个很小的电阻,然后就是桥和电容,后面一个八脚的芯片,老眼昏花怎么也看不清是什么芯片。
六个led串联,结果两端电压达到218v,单个led两端36v,如今的led工作电压这么高了吗?

网友A:
我觉得这个灯很不错了,还有个电容抑制频闪。一般LED灯都是恒流电路,是靠改限流电阻来调节功率的。你试下改一改那个RS1电阻应该可以降低功率。

网友:
单个LED里面串联很多个?

网友:
这么量不准的

网友:
不是你看不清,是被打磨掉了

网友:
横流电路电压不太重要,过流发热基本就挂

网友:
接触过18V的灯珠,其实是6个灯芯串联的……

网友:
这种灯对电压要求高。电压过低不亮,电压过高发热量大。

网友:
36*6=216,正好,那个八脚的估计是个摆设。

网友:
按电压算应该是12灯芯的灯珠,6颗就相当于72串了,这么多灯珠电流应该很小,看采样电阻都36欧就知道了,换个阻值稍大的电阻上去就降功率了。

网友:
高压灯珠 线性恒流~

网友:
这种几年以前,论坛都是免费送 前前后后撸了10几个,都在那吃灰呢

网友:
直接整流桥加限流,所以电压高。我也有类似的,一个LED耐压三十多伏,估计是个十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灯很不错了,还有个电容抑制频闪。一般LED灯都是恒流电路,是靠改限流电阻来调节功率的。你试下 ...

我想改电压

网友B:
为什么 执着改电压? 想要耐用, 把那个36欧的电阻加大应该可以减小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 执着改电压? 想要耐用, 把那个36欧的电阻加大应该可以减小电流吧 ...

额,本来是想改12v供电的

网友:
现在这种电路就说是恒流的

网友C:
爱得朗3元6个,这个方案不经用,容易坏,半年不到坏了3个,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爱得朗3元6个,这个方案不经用,容易坏,半年不到坏了3个,不知道什么原因 ...

温度太高了吧,闷坏的,修改一下驱动集成块旁边的检流电阻,降低一点驱动电流,寿命会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