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一块铭瑄128G固态无论在系统下还是PE下都无法删除数据,格式化数据

楼主(2022-03-07):
一块铭瑄128G固态无论在系统下还是PE下都无法删除数据,格式化数据,PE下重装系统,重启后依然是原来的系统,就跟装了还原卡一样,是不是固态挂了?

网友:
重新量产试试

网友:
估计是颗粒到寿命了,进入了保护模式。看看芯片是什么型号的,重新开下卡试试,不过不建议存储重要数据

网友:
降容重新开卡,铭瑄的盘开卡难度不大。

网友:
用Linux系统试试,我这电脑之前从win10升级到win11后D盘老是一堆垃圾文件。

WinPE下能删除大部分文件,就一两个文件删除不了。后来用Linux系统进去后才删除掉

网友:
这不就和内存卡一样写保护了么,开卡估计能行

网友:
重开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哦

网友:
先潜水看看以前的贴子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热心,刚到家打开固态看了看主控室 SM2258XT   F是29F32B2ALCMG2,一共三片F  固态是128G的。搜了下这个主控的帖子好多啊,量产工具版本也太多了。我去潜水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