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东芝颗粒开卡失败求助 Boot FW Fail

楼主(2022-03-07):
昨天图片上传失败了,试了很多工具,不同的韧体版本都是报这个错误,CE都正常

网友:
哇靠,现在的求助帖能这么简单了

网友:
至少上个量产失败的截图吧,要不咋帮助呢

网友:
??发生了什么???

网友:
咦,我今天贴镁光MLC上903也开不出来,郁闷中

楼主:
昨天图片上传失败,重新编辑,请帮帮小白

网友:
说点建议,第一去掉自订,第二,先强力擦出一下,第三,如果还不行,去掉ddr

网友A:
手动指定一般是你很清楚是什么颗粒,确定是8DFL吗?8开头的都是32G,2片64G,你怎么搞出128G了,当然量产错误。去掉自订试一下,然后换个版本试一下,我自己试过1.25版本不好用,1.16、1.23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指定一般是你很清楚是什么颗粒,确定是8DFL吗?8开头的都是32G,2片64G,你怎么搞出128G了,当然量产错 ...

你不说我都没注意,是9DKL的颗粒,但是工具读出来全是8DFL,昨天开成功了,今天拿跑圈试了下就不读盘了,重新开就怎么都不成功,试了N多的版本了,全是保错64

楼主:
此贴终结,电脑的缘故,我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缘故,单位电脑(WIN10)试了所有的1.23 1.25 1.26 都不行,回家拿家里的电脑,随便试了个1.25版就开了,猜测跟主板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贴终结,电脑的缘故,我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缘故,单位电脑(WIN10)试了所有的1.23 1.25 1.26 都不行,回 ...

地球人都知道量产不要用win10

网友(2022-08-27):
引用 网友B:
地球人都知道量产不要用win10

win11开成功了

之前win10开了3268ab也成功了

网友(2024-05-05):
分情况,有些可以用win10的,有些就必须得用win7,例如个别芯片加3267的就得用win7!

网友(2024-08-08):
可能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