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这个别克车机拆下来还能在家用吗?有朋友知道数据线的定义吗?

楼主(2022-03-07):
别人换下来的别克君威车机,怎么才能开机?

有朋友知道数据线的定义吗?

网友:
通用的机器,可能是会有自动关机,研究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A:
飞歌出的车机不是原车原版机 ,查下飞歌车机接线。

网友:
飞歌导航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歌出的车机不是原车原版机 ,查下飞歌车机接线。

哪里能查到啊?

网友B:
你倒是把总线接上啊,通用线束一般黑色GND 红色ACC 黄色B+  三条线找出来就能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倒是把总线接上啊,通用线束一般黑色GND 红色ACC 黄色B+  三条线找出来就能开机了 ...

全套线都有,不知道你说的acc是哪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套线都有,不知道你说的acc是哪条

acc就是12V正 电源呀

网友C:
得挂个总线盒,才能开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挂个总线盒,才能开机吧

啥叫总线盒?

网友:
这种大屏后装车机没啥意思,音质也不好。不如搞个大众CD机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D:
在设备上不就有接口说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设备上不就有接口说明吗?!

有,

不过只有说这个插头是干嘛的,没有说每条线是干嘛的

网友:
你车机上的B端口总线就是电源端,把这个端口上的线束插上,找出我说的三根线。找个路由器或是宽带猫的电源破线找出正负极,电源负极和黑线接一起,电源正极和红线黄线接一块,这样就可以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