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TCL SM-DC-D01数码摄像机、天敏DMP220炫影硬盘播放器、德生PL737收音机

楼主(2022-03-07):
一台TCL的SM-DC-D01数码摄像机,很久以前坛友送给我的,一直放在箱子里,这次拿出来拆了看看

镜头、闪光灯和耳机孔

4百万像素,当年应该不错,现在连手机摄像头的像素都过亿了

远景和微距的切换开关,右边是喇叭孔

这边是菜单按钮、变焦/选择摇杆、录像按钮、闪光灯开关、录制/播放切换开关、模式选择开关、电源开关

尾部是电池仓和SD卡槽

屏幕可以360°旋转,拍摄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后盖是可以直接拿下来的

带有弹簧结构的电池触点,不过电池已经不见了

主机有时候可以开机,有的时候不行,这里抓拍一个能开机的画面

此时显示还算正常,但更多的时候会花屏或者黑屏,应该还是有故障了

设置菜单

主板一览,主控用的是SUNPLUS的SPCA536A

这里还有一颗3455电源管理IC

闪存是三星的,外置一颗尔必达的DRAM,右上角是一颗wm9711的音频编码/解码器

闪存是16MB的SLC

液晶屏的排线

闪光灯和高压电容部分

LCD的驱动芯片是TPG018A

外放的小喇叭

闪光灯的高压电路部分

330V80uF的电容,两个引脚摸一下,杠杠刺激

然而引脚居然是铁的

镜头模组部分

CCD感光元件

镜头和滤光片

全家福在此

最近新来了一个孙悟空

----------------分割线------------------

坛友以前送的一个硬盘播放器

天敏的,当年也是响当当的牌子,可惜也是没落了

电源按钮、选择/确定按钮

色差/VGA输出、AV输出、OTG/PC接口、DC电源输入接口,可惜这个播放器只有主机,线材和遥控器都不见了,没法用了

SD卡槽

红外接收管

背面的标签,销售的日期是2009年9月,估计当时的价格不会便宜了

拆掉红外收发管子那边的盖板,就可以把板子抽出来

出厂日期是2008年11月

主控是AML7228,外置了两颗华邦的DRAM,左下角的NBS闪存不知是哪路神仙?

闪存应该是镁光的

发现一个好玩意,JMF的20329,C版的,SSD开卡的利器啊

板子背面没啥东西,就一个SATA接口

板号

这边还有一颗ES7134立体声数模转换IC

这里还有一颗ATMLH的EEPROM

接口外形是USB mini的,但实际引脚是非标的,普通的mini线没法用,可惜了

拆解完成,全家福

然后又新来一个孙悟空……

----------------分割线------------------

以前坛友送的一台德生737收音机,也没时间玩就一直放在箱子里

收音机背面

天线断了

电池仓缺弹簧

737支持的波段表,这东西居然还有个reset

开壳,都说德生的收音机不错,但是不能拆开看里面

板子背面

这里有颗SONY的CXA1622M功放

喇叭

液晶屏貌似老化了?

据说古代的DC接口都是内负外正的

拆累了,休息一会……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一个图都看不到 ,

网友B:
饭后溜溜达达,占个位置

网友C:
专业人士…拍照就是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图都看不到 ,

刚刚手滑了,碰到了鼠标的back键,然后。。。。图都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饭后溜溜达达,占个位置

晚饭后的蛄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业人士…拍照就是到位……

一台卡片机,见笑了

网友D:
不错不错 垫桌子腿 椅子腿 床腿 大腿等等各种腿都挺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 垫桌子腿 椅子腿 床腿 大腿等等各种腿都挺合适的!

一看就是家具城的VIP

网友E:
德生收音机没有拆完

网友F:
收音机有一台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德生收音机没有拆完

再往下拆就得破坏性的拆了,收音机还可以送给用得上的人,就不暴殄天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收音机有一台一样的。

我这个应该是个有问题的机子,很久以前坛友送的,忘了当时怎么说的了

网友A:
amr7228咯类盒子,2005年的时候在武汉电脑城卖价也就俩百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r7228咯类盒子,2005年的时候在武汉电脑城卖价也就俩百多点

2005年的200块钱也不少了啊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G:
有拆有送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拆有送哈哈哈

这样就相得益彰了

网友:
德生的PL737第一台数码调频的收音机,我工作后当时刚出这款就买了,那时候工资才几百块一个月,这收音机当时200块。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