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熊酸奶机故障求指点。电吹风吹一下就好了。但是会继续故障

楼主(2022-03-07):
小熊酸奶机。开机报警,蓝灯闪烁,昨天参考咱论坛另一个人的维修经验。说是环境潮湿导致。然后我悟出来,用电吹风吹,果然一下就好了。对其中任何一个电路板吹都能好。电吹风难道有负离子。还是三极管什么的对温度敏感。今天 我又开机测试发现。又报警闪蓝灯。说明没有彻底修复好了

楼主:
不能每次都用吹风机吹一下 才启动吧。有没有人指导一下。看看什么配件坏了。更换一下。

网友A:
把那个红色大电容换了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红色大电容换了试下

好的 谢谢 还有其他易损元件吗?电容一般用电笔也能检测是吧?

网友B:
那几个电解电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几个电解电容看看

好的 谢谢  这种用万用表也能测量吧。

楼主:
另外,之前 液晶显示 时有时无。电吹风,吹一下 显示的对比度也变高了。可以看得清楚了。就是冷却后 开机报警。启动不了。得用吹风机吹一下。就能正常启动了。

网友C:
如果是潮湿导致的,你可以试试把电路板全拆下来,埋进一包新开的大米里面两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潮湿导致的,你可以试试把电路板全拆下来,埋进一包新开的大米里面两天 ...

里面也没有什么水。用电吹风 暖风也吹了好久。2010年的机器。虽然最近一次米酒水多了 有一部分 溢到酸奶机里面了。但是酸奶机里面是密封的看了一下。拆开看里面也没有什么水汽。电路板也比较干燥。电路板也是吹风机吹了。看了高手指点。估计是电容问题。查了一下电容对温度也挺敏感。但是不确定。还得用万用笔测测电容才知道。查查测电容的方法。

网友D:
换电解电容
温度升高,干涸的电解质挥发,增加一些容量

网友E:
大电容和两个电解都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电容和两个电解都换掉

好的 显示屏主板上那个也是电容吧?

网友F:
电容容量下降的特有表现

网友G:
把CBB那个大电容换掉在说,他的容量降低会导致电压不稳,这种降压电路,他坏的比较多,用的时间越久越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CBB那个大电容换掉在说,他的容量降低会导致电压不稳,这种降压电路,他坏的比较多,用的时间越久越容易 ...

好的谢谢。多谢啦 我买配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解电容
温度升高,干涸的电解质挥发,增加一些容量

好的谢谢。多谢啦 我买配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容量下降的特有表现

好的谢谢。多谢啦 我买配件试试。~

网友:
说不定只是电路板上面的某个元件虚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把CBB那个大电容换掉在说,他的容量降低会导致电压不稳,这种降压电路,他坏的比较多,用的时间越久越容易 ...

支持这个说法,结合偶有显示不好的情况,估计供电概率大些。
先更换这个电容试试吧。
遇到过因水汽大而出现控制混乱的电热水器的板子,日晒之后正常,但是再次使用还会出现故障,最后使用三防喷漆,把板子暴晒之后喷漆,再也不出问题了,厂家要300块更换新板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支持这个说法,结合偶有显示不好的情况,估计供电概率大些。
先更换这个电容试试吧。
遇到过因水汽大而出 ...

其实用开关电源把这个电源电路替换掉,要不用久还是会坏的,低成本产物,先天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