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为TECSUN德生CR-100收音机重新打造一副18650电池夹

楼主(2022-03-07):
这收音机早已停产,效果尚可,想买个新的几乎不可能。时间很准,拆修过后,发现大力摇晃有断电现象。时间要重调,烦!重修一次。

里面导线全换上细雪氟龙耐高温镀银线,断电现象还有,问题出在电池夹上。

重做电池夹,里面是瓶盖,红蓝分正负级。

电线取电脑电源线够粗,直连,减少中间环节。

4分线管用刻刀扩了孔,18650进出自如。

裤头松紧带比橡皮筋可靠。

放进去挺合适。

再大力摇晃,断电现象消失。

带出去玩过,中波,调频效果很好,手表不用带,觉得有参考价值给点分哦!

网友A: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B:
这是末日作准备

网友C:
观摩一下
这个支持短波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用维生素小瓶盖更合适,我是一时没找到。4分线管只适合进口电池,找那种质量最差,管壁越薄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观摩一下
这个支持短波不?

短波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末日作准备

不解其意?能说说吗?

网友:
我的是迪桑3000

网友D:
电池弹簧可以修复,弹簧和金属板焊上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E:
第一次见彩色的德生收音机

网友F:
里面的导线工作温度不高,有必要用镀银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里面的导线工作温度不高,有必要用镀银线吗

德生原厂线太细,胶质不好,发脆,拆开发现,线头只有几股连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见彩色的德生收音机

是不是象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弹簧可以修复,弹簧和金属板焊上就可以解决了。

原用弹簧的,发现有橡皮筋不需要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象面包。

有点,形状确实也比较俏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形状确实也比较俏皮一点

出去玩,放草地上显眼,不会丢。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去玩,放草地上显眼,不会丢。

收音机现在只在车上听了,以前手机还带收音机,现在都是网络收音机了。

网友G:
看着电池仓挺大的,直接塞个18650的电池座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电池仓挺大的,直接塞个18650的电池座放不下?

两个一号,空间够,最好无损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