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 兆信可调电源605D维修问题 因给法拉电容充电导致电源无输出

楼主(2022-03-07):
手边有一个兆信605D电源,因给法拉电容充电导致电源无输出,电压电流皆为0,检查电位器无问题,替换LM324芯片后故障依旧。不知道该从哪下手,请教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输出电压调整管测一下试试,八成是短路烧了。

网友:
检查一下看看下面这个管子有没有问题,这个是调整电压的,就是电路板下面散热器上面那个,继电器也量一下

网友A:
我的电容买来还没充过电呢,说的我都不敢充了。那么到底用啥充?

网友:
十有八九是调整管过流烧开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容买来还没充过电呢,说的我都不敢充了。那么到底用啥充?

用限流电阻充电

网友:
电容充电瞬间电流很大,相当于正负极短路,那个烧坏的地方最可能就是调整管

网友:
测量ー下调整管各极电压,判断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容买来还没充过电呢,说的我都不敢充了。那么到底用啥充?

可调电源恒流充电就行了

网友(2022-04-06):
调整管烧断线了,2N3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