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红圈处这个二极管需不需要

楼主(2022-03-07):
大家看看红圈处这个二极管需不需要?还有其他问题没?
1太阳能充电器采用的是共正极,升压器共负极,不能换啊,白花花的银子
2升压器使用时才开启,平时太阳能直接输出,蓄电池辅助输出

网友A:
不需要,负极上已经有一个了,再多一个只会多损耗和降压,属于画蛇添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负极上已经有一个了,再多一个只会多损耗和降压,属于画蛇添脚

谢谢!就是不知道升压器工作时电流会不会反回蓄电池

网友B:
不用二极管时,我感觉不正常。
充电器不是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二极管时,我感觉不正常。
充电器不是短路?

负极没反向通啊,那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
有没有升压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极没反向通啊,那就可以理解了

是我错了,你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负极上已经有一个了,再多一个只会多损耗和降压,属于画蛇添脚

题外话,请问石榴姐,手机坏了,换个手机,进不去论坛了,请问从那下载数码之家论坛?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题外话,请问石榴姐,手机坏了,换个手机,进不去论坛了,请问从那下载数码之家论坛?谢谢了。 ...

wo 我也进不去 矿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wo 我也进不去 矿潭啊....

不是矿坛,是数码之家,进不来了,七拐八拐才进来的,从浏览器上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