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无锡巨发电动车智能转换器拆解

楼主(2022-03-07):
实际上就是个从电动车充电口品字口取电,转12V输出至点烟器座的玩意儿。没有型号,买来一年多没用,外边接线凌乱,可靠性也未知。最近可能用到,整理一下把接头都收到壳子里去,不想拆也只能拆了,顺便拍几张记录一下。

外露线的接线点鼓鼓囊囊,用个黑色热缩管一套,拆开就这样

品字插,点烟器座

输入防反接,用了个1N5408(1000V 3A)的普通二极管

电路板背面,又见印刷保险,只是带分叉了

指甲有点长,过会帮它剪了

电路板正面,住得好宽敞啊!环形电感取代了常见的E型电感,旁边留下了成串的孔眼

开关芯片MX3845

开关管P75NF75(NMOS 75A75V)

续流二极管MBR20150(20A150V)

431、光耦817组合稳压反馈

这个是接在431的R-K间的防自激电容

输入电容和环形电感

电感旁的空眼前边交代过了,想必是旧板利用

直奔主题,把原来外露凌乱的线接头,全部收到壳子里边来,用起来也放心些。

同时,外观颜值也有了那么一点点提升。

之所以会有这一出,实在是因为,之前白菜价撸了个12V的劣质充气泵,但试过给电动车胎补气很是快捷、省力,只得给它弄个12V电源的方便来处。有点像捡了根葱,不惜为他配食材的感觉,是陪是赚已经入坑了。
就到这儿吧,谢谢你路过!

网友A:
我就想知道这个智能是啥意思? 是带防反接二极管呢?还是带控制芯片,会自动控制开关管的PWM信号来包整输出电压稳定?

网友:
不就是一个dc-dc电压转换器吗?智能在哪里?

网友B:
DCDC搞复杂了,3845还有光耦

网友C:
目测带不起来充气泵。。。。

网友:
把走线改良下,二极管一头焊电路板,另一头焊导线。保险丝走线切断,开2焊盘焊接保险丝,输出端加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
击穿直通输出系列   搞个led广告牌电源吧   有的不能低压 纯直流输入 有的可以    led广告牌那种坏了最多没输出不会直通

网友:
好大个壳子,

网友D:
我有一块超大的太阳能板 88V的,太阳晒到 晒不到的时候电压肯定不一样  能否用这个直接转12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块超大的太阳能板 88V的,太阳晒到 晒不到的时候电压肯定不一样  能否用这个直接转12V? ...

这个输入电压最高72v, 你88v要改的

网友:
这就是一个转换器。。我是买了一个点烟器的口子,打算装在转换器边上,然后就可以用车充给手机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块超大的太阳能板 88V的,太阳晒到 晒不到的时候电压肯定不一样  能否用这个直接转12V? ...

电路原理可以看这个链接https://www.doc88.com/p-7784596840326.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输入电压最高72v, 你88v要改的

带上负载肯定下降不少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上负载肯定下降不少的啊

输入电压提高了,负载能力只会提高,不会下降。初级电容耐压要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上负载肯定下降不少的啊

图中c1, c2电容的耐压要提高, r1的阻值也要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这个智能是啥意思? 是带防反接二极管呢?还是带控制芯片,会自动控制开关管的PWM信号来包整输出 ...

商业噱头,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搞复杂了,3845还有光耦

传统电路了,拿来主义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商业噱头,哈哈

可能是说智能适应多电压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带不起来充气泵。。。。

是那种活动款,塑壳最次的一种充气泵,用转换器带了试过,能用。反正一年也就用个1-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