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磁吸冲电线的问题 时间用长了磁吸的二个面总是脏

楼主(2022-03-08):
时间用长了磁吸的二个面总是脏,从而影响冲电,用湿巾清洗不干净,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用胶带或胶布粘那些金属粉末

网友:
磁铁就是这样,只能每次用完贴个膜,用时再撕掉

网友:
酒精擦一擦

网友:
在某宝买点清洁胶泥完美解决

网友:
那玩意儿怕不是脏吧。两个原因,一是互吸时碰撞导致磁铁镀层落,二是接触打火烧蚀镀层表面,所以又黑又擦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