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5脚管4G-10L是个什么?严重发烫,有没有可以替换的

楼主(2022-03-08):
板子不亮灯启动,摸着这个管严重发烫,不知道是干嘛的,求指教,很小的一个元件。

网友:
RT8096 开关稳压芯片,查一下负载有不有故障(用可调稳压电源直接为负载供电),如果负载正常,那就是芯片本身不良。

网友:
这是个稳压电源呢

网友:
应该是稳压IC

网友A:
看看后面是否有短路 他发热不一定是他坏  确定他坏 实在找不到的话就看后面是是什么负载 用多少电压 改动电路换上去常用型号

网友:
这个丝印应该是4G=10L,参考:https://www.richtek.com/assets/p ... 096B/DS8096B-06.pdf

网友:
把边上的那个芯片拆了看看还热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后面是否有短路 他发热不一定是他坏  确定他坏 实在找不到的话就看后面是是什么负载 用多少电压 改动电 ...

它右上方那几个电容都是短路状态,那几个电容取了引脚也是短路状态,不知道哪里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