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奔逸BY-8872;修好风筒的技能在业界传开了,少妇们第5个风筒拆解复活~

楼主(2022-03-08):
风筒必备电器,多为线缆问题,不达标和老化断线。
只有一个电阻丝细、质量差的柳丁接线处断。
今天这电阻丝还是可以的,就是线细。
打火断线位置是单股断,不是短路。

网友:
这质量真是够差的。和电动车的输入线有一拼。

网友:
这种产品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堆料,这种种10元左右的品质,最好别买,不安全,有的发热丝连温控开关都没有,一般二十元以上的质量就算差不多了,运气好还能买到交流电机版本的

网友:
电吹风嘛,经常就是吹着吹着线就发烫了

网友:
少妇从事的是什么业界?

网友:
不错,名声出来了
现在国标1.5平方应该会减少这些次品的存在

网友:
内部和热风枪差不多啊,以后lz可有的忙了

网友:
这种吹风我都不修,小电机一点风力都没有

网友:
我也又个造型一样的,就是开关坏了。

网友:
手持的廉价东西最好不修。容易出事。

网友:
现在多数是没本事拆 ……拆开了装不回去了

网友A:
扬总真有少妇缘分。

别的不要,就要那个冰墩墩,包邮!

网友:
奔腾已经够山了,没想到还有更山的。建议他们都换好点的用吧,可以用很多年的。

网友:
一个山寨电吹风,起的标题够唬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扬总真有少妇缘分。

别的不要,就要那个冰墩墩,包邮!

哈哈,我又重新看了一次,果然是有个冰墩墩

网友:
断那么多线,挺危险的。

网友:
看了评论,特意回去找冰蹲蹲

网友:
少妇第5个,这个有点强

网友:
建议买质量好点正品电吹风,以免导线冒烟点着其他物品更麻烦。

网友:
这东西结构都差不多,耐不耐用就看元器件的质量好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