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这摩托车怎样对正时?

楼主(2022-03-08):
拆开缸盖,观察口看到两竖(一长一短),一头雾水。小链轮两横(一左一右)与缸头齐平,用手提两摇臂间隙很大,不知是不是这样就对好正时了。
顶杆机对过多次正时,观察口有明显T标记,这链条机就不懂了,先谢谢了。

网友A:
是,这样的,已经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已经对好了

哦,好的,谢谢

网友:
这油泥也太多了点吧

网友B:
卖点柴油洗洗吧积碳油泥的大把,到时候抱轴拉瓦多的都去了

网友C:
吼吼,cbf发动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吼吼,cbf发动机吧!

像是新本的

网友D:
磁电机边盖上的两个孔都要打开,上面是正时观察孔,对T的,中间是转动磁电机飞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卖点柴油洗洗吧积碳油泥的大把,到时候抱轴拉瓦多的都去了

现在发动机都精密了,用柴油不行了,至少汽车上是不行了,有人做过实验,汽车发动机伤的很惨。而且要洗油泥一般有专用的清洗油,但都这样了估计效果也不好了,这种情况是加了假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点柴油洗洗吧积碳油泥的大把,到时候抱轴拉瓦多的都去了

好,感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吼吼,cbf发动机吧!

五本,应和新本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电机边盖上的两个孔都要打开,上面是正时观察孔,对T的,中间是转动磁电机飞轮的。 ...

两孔都打开的,转动几圈没看到T字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发动机都精密了,用柴油不行了,至少汽车上是不行了,有人做过实验,汽车发动机伤的很惨。而且要洗油 ...

哦,我准备用热水洗衣粉洗,前任车主不知用的啥机油,我是用中石化买的1桶4升汽车机油,看来得好好折腾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孔都打开的,转动几圈没看到T字标。

那你对个毛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准备用热水洗衣粉洗,前任车主不知用的啥机油,我是用中石化买的1桶4升汽车机油,看来得好好折腾哈 ...

上机头水吧做好保护措施别碰到塑料制品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孔都打开的,转动几圈没看到T字标。

磁电机上没有T标?那有没有看到磁电机上刻的线?

楼主:
看到T标了,躺着的T,顶杆机是站着的T,感谢了。

楼主:
我换活塞,活塞环,但愿不要换缸套。

楼主:
小链轮上两螺丝又拆不下来,时规链跟着转动。

楼主:
硬干下来了,可能装回去要费点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