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舌簧耳机改舌簧喇叭

楼主(2022-03-08):
舌簧耳机改舌簧喇叭
为了玩矿石收音机,又不想长期带耳机,就试着把舌簧耳机改成舌簧喇叭。
完工图:

舌簧耳机拆解图:

喇叭拆除图,有修喇叭技术的可以先把纸盆拆掉,再拆磁铁,这样后面的喇叭架子比较完美。
我是直接从后面撬掉磁铁的就成了图上的样子,需要校正。

里面的波纹盆也要拆掉。(是不是叫波纹盆,不懂)

把此震动针用电阻的脚加长

网友A:
驱动它的天线要非常大吗?

网友:
厉害,我记得小时候村里每家都有这种无源广播,里面就是这种舌簧喇叭,每天早上9点,下午6点2个时段定时广播。

网友: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下面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它的天线要非常大吗?

天线越长信号越强。我这里有一个强台,电流达到800UA左右。

网友B:
改得成功么?我很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得成功么?我很菜的

成功了,不知道怎么发视频。

网友:
太特么的贵了,关键是现在新的这玩意儿很少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