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这个蓝牙版的音量放大触电在哪里

楼主(2022-03-08):
如图所示

然后碰触这2个线头声音也没有变大

难道要接好这个开关控制吗

怎么找这个音量放大的2个触点了??

芯片引脚是不是这个图 ,但是看不懂

网上查了下跟这个很像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5&wfr=spider&for=pc

网友:
不知道,因为你不上图,此帖终结

网友:
板子上的VOL+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A:
这也看不到芯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看不到芯片呀

最后面那个网站就是这个蓝牙板形状

在拍一张

前后都封胶了 不知道你要看哪里 就是这个增加音量的触点焊盘搞坏了  在哪里飞线??

网友:
无法判断!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看不到芯片呀

能看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