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AVR晶体管测试仪可以移植到51的STC单片机吗?

楼主(2022-03-08):
ARV 晶体管测试仪是德国开源的DIY, 测原件很方便。国内很多人都仿制了,有些高手还不断增加、完善了期中的功能,但都是以原型的ARV单片机来做的。

现在MEGA8A, MEGA328都价格很贵。TB有货的ATMEGA328都要20多元了,ATMEGA644就更贵。STC最新的STC32G12K128才6元(官网是5元)。请问可以移植到51的STC单片机做吗?

国 外 原型地址为::https://www.mikrocontroller.net/articles/AVR-Transistortester

原型的图片:

网友:
估计不行 用到了avr内部的硬件资源

楼主:
目前最新版好像是V1.45M.

这里有V1.12的基本型的电路图,使用的是字符型的1602LCD, 含基本功能,后续的及国内增强版大大扩展了功能及图形显示的信息更多,非常方便。如果是单纯的使用者,不想折腾的话,在tb买个彩屏的TC-1或T7,已经可以满足90%的需求了。期中我最喜欢的早期版本没有的显示老三极管的Iceo功能被做出来后,我自己DIY的动力就减少了。

网友:
想法不错,应该可以吧

楼主:
因为玩的缘故,我前后买过大约6-7个(有些丢失了)。加上自己做的一个51简易版就有8个了。。。
目前买到的TC-1,T7很强。坛友DIY的644的也很强大... 立创硬件开源网站有所有的资源,可直接打板DIY.

楼主:
以下为模拟画面,其实还没移植到STC单片机上,看资源应该是可以的,摆拍一下先~~~~
希望大家能有机会改成物美价廉(约5元)的STC单片机。。。

楼主:
STC32G单片机很便宜,现在(2022年3月)约5元一片,12K SRAM, 128K ROM... 超级8051 的C251内核。。。。

网友A:
如果内部空间足够,应该可以的,有ADC功能的单片机应该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内部空间足够,应该可以的,有ADC功能的单片机应该都可以。

上贴第一个图的STC15F2K60S2-28I 就是60K ROM的,8个10位ADC通道,比M328大一倍,接近MEGA644的64K了。可惜我对ARV的认识还在流水灯的级别,最近刚刚开始用WINARV编译器玩它的最小系统。。。。

网友B:
理论上可以,但工作较大,要对测试原理了解。
我曾经想移植到STM32,一直没时间深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内部空间足够,应该可以的,有ADC功能的单片机应该都可以。

原始网站我使用联通网络可以直接访问的。换个网络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以,但工作较大,要对测试原理了解。
我曾经想移植到STM32,一直没时间深入学习。 ...

这个晶体管测试仪基本功能的灵魂就是3个ADC脚加3对测试电阻。
另外网上已有使用STM32的版本了。后期的版本越做越复杂,硬件及软件臃肿。买成品还好,如果是自己DIY我还是比较喜欢1.12-1.13版的,简洁高效。

另外您如使用STM32,目前价格也很高,可以试试近期将推出的STM32M4,大约5-6元RMB. ARM-CORTEX M4/M33内核的。

资料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S9i7K5VusRE7OmgBOELaw?pwd=tg7h 提取码: tg7h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search.ph ... B%E8%AF%95%E4%BB%A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B%E8%AF%95%E4%BB%AA

网友C:
楼主明白测试原理不?是不是不断地做判断?看跟什么原件的特性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明白测试原理不?是不是不断地做判断?看跟什么原件的特性一致?

是的,模拟人工用万用表不断测试元件三个电极,然后看真值表对比是什么元件,并提供测试极性,电流、电压、电阻等参数。主楼的链接有开源的C程序。我可以用WINARV 编译通过,但暂未移植到STC单片机上。。。

网友D:
这个好像有位坛友做过STC版的晶体管测试仪。不过没有开源,只是论坛里发了个帖子。

网友E:
引用 楼主:
STC32G单片机很便宜,现在(2022年3月)约5元一片,12K SRAM, 128K ROM... 超级8051 的C251内核。。。。

...

stc还有beta测试版?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c还有beta测试版?

当年STC8A搞了7个版(G版)。这个STC32G 是首版,但据说已经测试无问题,可以忽略BETA字样,直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有位坛友做过STC版的晶体管测试仪。不过没有开源,只是论坛里发了个帖子。 ...

谢谢回复。终于找到了,是两个坛友的成果,是开源的,并支持串口及LCD1602显示了,值得参考。
它增加了一组中间值的电阻120k,虽然测试准确了,但也复杂了。我更希望是比照目前ARV的硬件,在原来C语言的代码下,减少硬件的依赖,尽量少改动的移植。。。。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下为模拟画面,其实还没移植到STC单片机上,看资源应该是可以的,摆拍一下先~~~~
希望大家能有机 ...

手头还有PIC的单片机,发现飞线,其实有足够的ADC,也可移植到PIC单片机中。(同理,STM8, STM32,STC33都可以)
(上张PIC16的模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