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纸上谈兵,改进墨菲床,侧翻床改进不用五金件,成本估计低。

楼主(2022-03-08):
墨菲床作为书房或小房间临时床还是有一定市场的。最近搜到了lori wall bed不用五金件,省掉了那两个大型合页。
用体力,利用床脚的半圆来省力收床。

考虑到铺床的时间长,床也不是随用能随收的,收床这点时间还是可以接受的。
余是纸上谈兵作了个1.2*2米的方案。看合理就用在我那个很小的房间。

展开状态,1.2米的床。

四个大零件,床脚改进为可拆,这样进一步压缩厚度空间。

立起,也可以作为置物格。

最省占地模式。

小房间正在作高架床,用激光加2mm层板,准备作个1:10的模型验证一下。

发一下我的小房间改造

方案,钢架包木,用纯木材料贵,一个人扛不住那么重的木头。

房间很小,2.4*2.4米,好在是坡屋顶。

等高架床作完,作这个侧翻床。

网友:
高人,太厉害了,动手能力超级

网友A:
把空调出风品挡住了,会影响到制冷效率。
光靠那几个挂点,恐怕撑不住重量吧,得考虑到冲击力,建议几个角,分别用方管钢作为支撑脚,起码四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空调出风品挡住了,会影响到制冷效率。
光靠那几个挂点,恐怕撑不住重量吧,得考虑到冲击力,建议几个角 ...

空调那个地方设计了翻板哈。
两面靠墙,所以单脚就可以了哈,已经很结实了。

网友:
建议你学下香港的折叠床款式,省地方没有比得上他的。

网友:
撸主需要这玩意,全套出厂价大几千而已....

网友B:
外面还是搞平板的好,你搞那么多格子,放下来你有空反复来回捡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面还是搞平板的好,你搞那么多格子,放下来你有空反复来回捡东西?

这是墨菲床,需要一套1K多的机械结构,对安装精度有要求。当然优点是收起快。
我这个方案是简易版,估计容易制作,成本低些,准备用2张2.4*1.22的18mm层板完成,缺点是收费劲。

楼主:
不急慢慢作,1:10模型完成框架和床体,还差两个移动脚了。

楼主:
中午抽个时间总算完成了验证模型,样子还可以接受。还需要进一步改进,最近没时间了,等高架床完工再作了。

网友:
感觉搞复杂了。 平时收起来干什么? 放下来也不占多少地方。   或者干脆搞个沙发床,或者床垫5个面用木板一包,平时掀起来往墙壁一靠就行了。

网友:
搞太复杂了,就算收起来你也不能在这个地方放东西,不然床用不了,除非是临时用一下的,或者在过道上。
在房间里最多放个凳子??实用性有待商榷。

网友(2022-08-22):
小房间适用 后续大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