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一个无品牌的网络数码摄像枪 能不能改成电子显微镜使用

楼主(2022-03-08):
机身上没有任何标识,外壳是铝合金的,整机分量很重,能通电,能听到里面继电器响声,网络也能连上,但是家里只有大华的录像机,试过找不到摄像头。。

请懂行的师傅告诉一下这是什么摄像头,,我想能不能改成电子显微镜使用。。

网友:
哥哥,这叫拆机???

网友:
估计是IP段和你家里不一样,看下有没标出来或用IP搜索软件一段一段慢慢搜索。

网友:
工厂里用的视觉摄像头,配合机器使用的,看样子要专用的软件才能看。USB接电脑看看有什么反应和信息

网友:
先用电脑客户端搜摄像头,雄迈,宇视等等都可以,看摄像头ip地址,用网页进摄像头,有的摄像头就可以知道厂家信息了
密码一般都是admin,12345,123456之类的。
录像机不认别的厂家的摄像头太正常了

网友:
真真正正的拆开,上TTL跑,看管理地址,进入管理页面就有办法用

网友A:
这货居然还支持SIM卡,里边货不少!
https://www.uvision-tech.cn/filedownload/75486
用这个软件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居然还支持SIM卡,里边货不少!
https://www.uvision-tech.cn/filedownload/75486
用这个软件搜索 ...

好的,谢谢

楼主:
拆一个视觉摄像头

拿了几个摄像头回来,前几天还发帖了,奈何搞不定,,
于是拆之。。。这摄像头还是有点内容的。

索尼的镜头芯片。  TMS320的处理器。还有闪存,运存,还有个中兴的移动3G无线网卡。。。

现在不管啥办法,,都扫不到IP。。无解了,,可能需要专用的软件吧。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0747-1-1.html

这是上次发帖的,外观图片

网友:
能改成电子显微镜

网友B:
部分路由器管理界面可以看摄像头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部分路由器管理界面可以看摄像头ip地址

试过了好几个路由器,有斐讯,小米,360,TP,水星,腾达,都找不到,,

这个应该是必须要专用的软件才可以。

网友:
科普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