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探讨一下这个电源自动切换的可行性

楼主(2022-03-08):
原理图就是这样,VBAT接电池,
目的是实现
5V-USB未输出时,VBAT输出到3.7-5V。
5V-USB输出时,5V-USB输出到3.7-5V。
对mos的运用不太懂,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网友A:
这样接,电池已经通过mos内部二极管接到3.7输出了,不受mos管控制

网友:
同意楼上的。把MOS的D,S反一下,但是有个问题,它会给电池充电。

网友:
有USB5V时,5V直接加 MOS管G极,MOS管不会导通,同时5V通过二极管到输出端,此时输出端电压比VBAT(一般不会超过4.2V)高,MOS管内体二极管反偏不会导通

网友:
还不如直接像电脑主板CMOS电池一样,用双二极管

网友:
自信点  这个电路完全正常使用  我已经用了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电池已经通过mos内部二极管接到3.7输出了,不受mos管控制

外部5V进来的话,电压比电池电压高,MOS的二极管反偏不会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