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8du恒温宝电子混水阀全网首拆

楼主(2022-03-08):
这个恒温宝很好用,接在太阳能热水器上 温度很准 用了两年多坏了,周末没事做 拆开看看,里面进水了,厂家电路板没有做防水,看半天不会修 只能放弃了。

网友:
大号的速热水龙头,这防水做的不行啊,我是不敢用这种大功率的,厨房和洗漱可以装小厨宝

网友:
恒温宝还要接热水器?几个意思呀?

网友:
这个应该是接太阳能冷热水  保持出水恒温的吧?以前买过机械式的,用不长时间就失灵了。

网友A:
我弄了个机械的,用了2年 挺好用的,太阳能效果太好,夏天都是100度开水,调水温太费劲了,
前级用恒温阀先调到45度,淋浴时再微调,这样也能保护热水管

网友:
看情况,应该是外部管子某处漏水流到箱子里面啦。好像是两个阀一个传感器,工作原理应该不复杂,可以换个板子继续用

网友:
有一个同款的,也进过水,拆不开,就把里面水甩干晾干,后来一直使用,已经有5年了,还正常。
这个不是大号热水器,而是混水阀,上面水管一个进热水(太阳能),一个进冷水,然后可以调节出水温度,下面管子出温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弄了个机械的,用了2年 挺好用的,太阳能效果太好,夏天都是100度开水,调水温太费劲了,
前级用恒温阀先 ...

对的,这种还不用接电,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这种还不用接电,不知道什么原理

应该是利用不同金属的膨胀系数不同来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弄了个机械的,用了2年 挺好用的,太阳能效果太好,夏天都是100度开水,调水温太费劲了,
前级用恒温阀先 ...

大佬出个图纸呀,看看水管怎么循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佬出个图纸呀,看看水管怎么循环的

我买的这款,纯机械的 比较稳定

这几天都是99度,其实是100度沸腾了

安装完这样,管道比较多,有点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这款,纯机械的 比较稳定

这几天都是99度,其实是100度沸腾了

多谢,和我的是一样的呀,,,

我的这种,二百多块;

我开始理解错了,我以为你的太阳能是,一开就热水;有热水循环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这种还不用接电,不知道什么原理

这就是原理图……原理倒是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和我的是一样的呀,,,

我的这种,二百多块;

我这个是装在太阳能过来的总管上,相当于前级混水阀,你这个是末端
考虑到太阳能的水温过高,长期高温怕水管吃不消,前级先降温,末端微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2022-12-02):
应该是步进电机调节阀,高

网友(2023-07-31):
买了个,用在太阳能热水器上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