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3845芯片64V5A锂电池充电器并改成可调电源

楼主(2022-03-08):
帮修车店去诊断故障的分容柜,正好有人来修充电器,64V5A的锂电池充电器。去年的充电器,寿命不长,外壳挺大的,比一般6020充电器要大一圈多。

打开外壳,看到保险丝炸了,mos管短路,修车店老板一看大件已坏,立马放弃维修,不是简单的断线故障

既然判了死刑,我就拿回来玩玩吧,帮忙修了那么多充电器,5A的正好可以改可调电源,
整流桥二极管击穿,保险丝炸,MOS击穿,3845芯片击穿,取样电阻完好,一一更换,三大件成本超过10块钱了,还好我有拆机件存货

上测试版检查炸机的3845芯片,灯亮,短路,判断正确

另一个亮灯充电器上拆的3845芯片,mos输出正常,5V基准正常,示波器24khz波形OK

顺便把所有的坏件都淘汰掉

换上拆机件,充电器修复成功

跑一下线路,锂电池充电器只有恒压恒流转灯控风扇,比铅酸电池充电器简单多了,建议改可调电源用锂电池充电器方便

找到tl431上臂取样电阻,挑开,换成47k多圈电位器

其实上臂是三颗电阻串联,大范围调压还是跨接两颗更合适

调压后空载正常

下限

上限

电子负载炸了,mos管是75v的,超了

恒流电流,5V稳压管基准,82k电阻和1.8k电阻分压给运放,用4k7多圈电阻并联3k电阻代替。恒流OK

外壳大孔安装电位器,开孔安装电压电流表,加上两路辅助供电分别给运放和3845供电

一个3-75v~5A可调电源诞生哈哈,如果不用辅助电源,只能30-75v

网友A:
负载炸了
看来mos管厂家很诚实,\
标耐压75v 那就是75v超过一点就不行呀

网友B:
修车铺二老板你好,久仰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锂电池充电器明明比铅酸充电器简单,外壳却大一圈,这是为了好唬人还是为了便于大家改可调?

网友D:
可不可以用启动电阻加大功率,稳压后给3845后期供电

网友E:
充电器该可调会有个毛病,就是关机时电压会向上窜一下。不知楼主是否有这个毛病?

网友F:
不错不错,我是48V5A铅酸的改了可调,50V左右到67V。

网友G:
连修带改厉害~

网友H:
改改改,过几天把家里闲置的充电器全部改成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炸了
看来mos管厂家很诚实,\
标耐压75v 那就是75v超过一点就不行呀 ...

75n75的管子,超过0.5V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车铺二老板你好,久仰

跟修车店没有任何关系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锂电池充电器明明比铅酸充电器简单,外壳却大一圈,这是为了好唬人还是为了便于大家改可调? ...

这货功率大一点,350W左右,相同的构架,功率跟体积成正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不可以用启动电阻加大功率,稳压后给3845后期供电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没实施,毕竟炸一次芯片,十几块钱就没了,还不如老老实实加辅助电源,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器该可调会有个毛病,就是关机时电压会向上窜一下。不知楼主是否有这个毛病? ...

暂时还没注意到这个bug,下次我留心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连修带改厉害~

哈哈哈,谢谢捧场,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我是48V5A铅酸的改了可调,50V左右到67V。

50-67应该不用加辅助电源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改改,过几天把家里闲置的充电器全部改成可调电源

折腾起来哈哈哈

网友I:
单改电压,电流不改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75n75的管子,超过0.5V就炸了

用之前控制器里拆的耐压高的管子换掉,100V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改电压,电流不改可以吗?

必须可以,还简单呢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