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2903坏了修成调速的

楼主(2022-03-08):
主控坏了,原机主控要198,不带开关都要109,不想多花钱了,听说可调速2905马上要开卖了,准备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修复一下,换了个通用的主控,切割了主控四周的铝板,打磨了机身,开了个孔,用了一颗4毫米铆钉头做了个按钮,32块钱修复。优点,特别便宜的价格修复切带有三段调速,劲比原来大些,缺点是转速不够了,最好6700左右,不过特别适合我平时使用打磨抛光较多,需要高转速进行切割的慎修。

网友A:
666  另外2905已经开卖了

网友B:
你把机头转了一个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6  另外2905已经开卖了

这两天才上架的,5号发的推广。不久之后还需要的话可以某鱼下手一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机头转了一个角度?

是的,这样更顺手,操作的时候也可以随时开关,时刻控制,这个方向电池角度也比较好一点

网友C:
弄一个大帽的发光二极管当按钮比这个拉铆钉好看,手感还好!

网友D:
早说了,这个机驱动非常容易坏,完全不像大有的质量,已经坏了7八个了,还不如25块的驱动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一个大帽的发光二极管当按钮比这个拉铆钉好看,手感还好!

暂时手上没有,遇上四毫米的尖头可随时替换,改天烂路由器上拆一个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说了,这个机驱动非常容易坏,完全不像大有的质量,已经坏了7八个了,还不如25块的驱动质量 ...

嗯,就是猜测容易坏干脆直接用通用便宜的驱动替换了,一次打磨好下次维修更方便

网友D:
其实转速没低多少,原厂也就七千转左右,电池电压一样,基本上无刷电机的转速已经就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转速没低多少,原厂也就七千转左右,电池电压一样,基本上无刷电机的转速已经就确定了…… ...

不会吧,原厂那个之前到手的测试过,还是有8500左右的

网友E:
期待2906高速轻载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暂时手上没有,遇上四毫米的尖头可随时替换,改天烂路由器上拆一个指示灯 ...

用按压式水性笔或圆珠笔的后面笔帽应该也行吧

网友G:
前辈主控链接发给我看看吧

网友G:
大帽发光二极管是什么?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辈主控链接发给我看看吧

某宝某鱼某多多找大艺单电容款的主控就是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2906高速轻载的

也期待中,不过价格喜人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按压式水性笔或圆珠笔的后面笔帽应该也行吧

相对来说大了,而且空心的不行,得实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帽发光二极管是什么?前辈

好像没有用到大帽发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