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快克850A+热风枪检修求助 电路板烧糊了

楼主(2022-03-08):
用着突然发出噗噗的声音,然后就不开机了。拆开switch这路烧糊,是开关管?其它看不出有什么元件烧毁。请问怎么检修?

更新:换可控硅后能开机了,排风也正常,就是温度打到最低风还热的,以前最低温度手都可以放在风嘴处。现在是不是HA17358那部分的电路最可疑?

变压器左下黑色ic是HA17358
变压器右边白色矮ic是MOC3041
变压器右上角两个直立ic是BT136
两个白色竖向的是5W20KJ
右下角黑色ic是HA17555
变压器上方带散热片的ic是BTA08-600C可控硅,烧断的铜箔连着2脚

还有,刚买的时候用着好像还算正常,但关机后继续排冷风散热时会发出嘟嘟嘟声一直抖到停止排风,拆开看着气泵的固定也没问题。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变压器上方的管子胡了吧,10欧姆电阻也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上方的管子胡了吧,10欧姆电阻也烧了。

可能是,烧断的铜箔连着那个,是BTA08-600C可控硅。换掉应该就好了?
两个10K电阻量着是10K,而且我看别人的拆解图那两个电阻下方也是发黄的,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B:
把烧糊的PCB剔干净,另外用导线连接好就行了。这不是元件短路造成的,而是长期过热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烧糊的PCB剔干净,另外用导线连接好就行了。这不是元件短路造成的,而是长期过热造成的。 ...

糊得太严重了,上方的烧断开的可控硅ic的2脚这一路,和左边的一路,有3个针脚,不知道怎么接,甚至不知道是不是还有第三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糊得太严重了,上方的烧断开的可控硅ic的2脚这一路,和左边的一路,有3个针脚,不知道怎么接,甚至不知道 ...

插头白红黄三线接什么地方的,我的意思插头的另一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头白红黄三线接什么地方的,我的意思插头的另一端。

黄白红接电源开关,同一个插座的蓝绿也是接开关

开关上还有一根咖啡色的好象是接零线

网友C:
买个快克2008,价格也差不了多少,个人感觉也比这个850好用多了,要不就买快克861DW,稍贵点,850A+之前我上班的工厂有用,用起来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快克2008,价格也差不了多少,个人感觉也比这个850好用多了,要不就买快克861DW,稍贵点,850A+之前我 ...

更好的有什么本质区别么?850A+是温控不准还是加热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好的有什么本质区别么?850A+是温控不准还是加热慢?

手机维修界常用的风枪,旋风直风,声音小,不好的话不会那么常用,用过对比了就知道好与不好了。。。

网友D:
气泵嘟嘟响估计是某个原件脱焊了或者插件的线松了我的和你一样的毛病后来给补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泵嘟嘟响估计是某个原件脱焊了或者插件的线松了我的和你一样的毛病后来给补焊好了 ...

开始我也以为是气泵的管子松脱了

楼主:
可控硅到了,线路该怎么补?还有如果可控硅平时发热大,是不是要换更大的散热片?

网友E:
关电后继续泵气是为了让发热丝余温被排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控硅到了,线路改怎么补?hy还有如果可控硅平时发热大,是不是要换更大的散热片? ...

在壳体内找个位置固定一个大的散热片,新的可控硅在固定在散热片上以前一定记得要先涂导热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电后继续泵气是为了让发热丝余温被排出。

这个我知道,只是我这台排风散热时嘟嘟嘟嘟震得太厉害了,别人的根本没那么吵

楼主:
换可控硅后能开机了,排风也正常,就是温度打到最低风还热的,以前最低温度手都可以放在风嘴处。现在是不是HA17358那部分的电路最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