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PI倍特力镍氢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2-03-08):
BPI倍特力镍氢充电器拆解

网友:
看起来比GP超霸的好一些

网友:
有芯片有温控,看着比一般得强一点

网友:
至少有磁环电感降压电路,比限流电阻和2串充电质量好些,看充电电流偏高,内阻较大镍氢容易拒充。

网友A:
这个是标准款还是智能款?

网友B:
比那个 吹上天的    倍量   好几十倍吧

网友:
这个零件多,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标准款还是智能款?

智能款!!!!!!!!!!!!!

网友:
这充电器连型号都没有?

网友C:
爱老公就是他们家做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那个 吹上天的    倍量   好几十倍吧

对对对!至少不是阻容降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爱老公就是他们家做的把?

早先确实是,爱老公后来改名BPI了,不过听说人已经不是一拨了,产品质量也下降的厉害,最近一次买的低自放AA,一致性差的出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早先确实是,爱老公后来改名BPI了,不过听说人已经不是一拨了,产品质量也下降的厉害,最近一次买的低自 ...

本来好端端的,改了名字难听,包装也丑。 毫无购买欲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来好端端的,改了名字难听,包装也丑。 毫无购买欲望

爱老公那个标给爱老婆告了啊。。被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先确实是,爱老公后来改名BPI了,不过听说人已经不是一拨了,产品质量也下降的厉害,最近一次买的低自 ...

以前爱老公的电池,用索尼充电器充电可以自动停,改了BPI后,居然充得发烫都不停。

网友F:
是USB口的?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USB口的?不容易啊

就是USB输入的,怎么不容易了?

网友(2022-09-09):
是否type c输入的?很多镍氢的都不是type c。估计设计比较老了。

网友(2023-01-18):
一般般,超过10元就不值得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