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造太阳能和电热水器全自动二合一供水系统,效果杠杠的

楼主(2022-03-09):
最近热水器要移位置了,也想拆来清洗顺便改造一下供水系统,原来供水全靠混水阀,阀门打开需要手动设置。以前太阳能热水器是接到电热水器混水阀的冷水端口,然后冷水也一起加入这个端口,冷水忘记关时候就会窜到太阳能热水器上面,以至于太阳能水漫金山。后来想改两个二合一的供水,这样节省管道和人工调节时间,以达到自动控制的目的。

由于太阳能离热水器很远,实际加到冷水管利用率不是很多。平时晒到50度可以洗了。于是取消热水器机器上的混水阀,直接用洗澡房内部那个恒温热水阀就可以 了。

然后想到用原太阳能那种电磁阀来控制电热水器开关,利用水流传感器来控制电磁阀的选择,这种电磁阀价格便宜

水流传感器也用在开水断电电路中,不过驱动电磁阀电路是个问题,需要自动控制,也需要控制两路水路。
有点难实现于是找个水位开关

这种简单控制,再找个3通就好了。

这种塑料的可以另外水路控制开关,感觉可以用,我需要开水时候断太阳能的热水,物品说明最高温度70,太阳能的温度有时候超了这个温度。找不到金属材料的这种外控阀,只能放弃这种。
便宜的方案都推翻了,原本想用机械自动控制的,但是没有合适的机械可以自动控制水流,只能找合适的方案。最终选择的是

这种阀可耐高温,是机械结构,也防水。可以户外使用,价格也合适。控制可多选,我买的3线2控的,控制有交流~220V和直流12~24V。我是放外面,所以选择低压比较安全。心想,太阳能热水器的加热功能我家一直没用过,是不是能靠加热功能来实现自动调节选择使用的电器。于是网上查询我这款控制器的 智能控制方案,我家用的是四哥热水器,智能控制的程序是,太阳能热水器温度达不到50时候,晚上17:00开始开启电加热,利用这个控制就可以实现自动转换热水器使用的水流。实际控制也可以通过手动控制操作控制水流。
好久没发帖了,关键就是没有什么人打赏M了,以前经常发一些小改造,发帖不容易,需要各位支持买时候特意问了卖家控制电流大小,卖家说需要2A电流,原控制器变压器肯定不够用的。电子三通阀到手测试,200MA左右驱动电流,没有卖家说的那么大电流。所以想之前买的模块派上用场了,这种模块体积小电流可以达到400MA,峰值500.

体积小,可以驱动。于是拆控制器改造。这个是三通阀安装效果图

左边太阳能,右边电热水器,墙内是接各路用水管路,阀旁边的是热水器供水管不加入本系统。

这个是控制器,我只需要取消原加热的电线,再加入2根4芯的传感器线到阀体即可。

这是猪脚,最终改造的效果,改造后盖子完全可以装上不影响美观,内部改造加入驱动的开关电源,换了增压泵继电器,加入2个电阻,利用原电路做了个反相器。还有原电路线路重新安排,最终成品耗时7天改造完成,温度达不到50度自动转入电热水器,温度超过时候自动转太阳能。由于我家的电热水器不是直接开机加热那种,所以就没办法用这个控制器去控制电热水器自动加热,我最需要的是自动转换水路,简单点就好,不用有时候老人或者自己不记得调节就乱上水到太阳能。实际上还可以实现自动控制电热水器自动加热功能。各位有意向改的可以参考我这个改法。改好后还是小有成就感的,哈哈。先谢谢各位捧场,给点支持。

网友A:
干脆整个单片机,整个智能程序,所有出入口接入控制阀,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

网友B:
上WiFi手机控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脆整个单片机,整个智能程序,所有出入口接入控制阀,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 ...

关键没那种大神的技术,只能玩点剩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WiFi手机控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手机控制不会自动辨别温度。还需要加入温度传感器。

网友C:
太阳能管路里的凉水怎么加热?画个系统图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管路里的凉水怎么加热?画个系统图参考一下

O1CN01ak6yM01yJ9hxF3b1D_!!2209346996557.jpg 太阳能水没改装前是加在混水阀冷水进水口上面,再加入一个开关控制。如果想单独加热太阳能前端的冷水,需要加入回水系统。而且需要有回水加热的热水器

网友:
我家的是电动阀再加wifi插座,控制空气能以及太阳能热水的,缺点就是没有温度控制,得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