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自己的电动车充电器困境 不知道如何收场了

楼主(2022-03-08):
买了两年的电动车,随车来的充电器,昨天突然不充电了。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自己动手试着维修。
第一步,先测试高压部分,整流后,直流315V。
第二步,测试3842,7脚对地电压,12~13.5V跳动。8脚0.2~0.8V、6脚无输出电压。4脚0.2~0.4V。
3842,应该在16V启动,经过测试,电路明显电压低,达不到启动电压。检查启动电阻157K,是正常的。变压器绕组整流二极管供给3842,7脚供电,经过检查,二极管完好。想不明白为什么电压低呢?

怀疑3842内部质量问题,就外加电源16V在7脚和5脚,这时,8脚输出电压有5.05V了。但是6脚还是无输出!
现在出现两个问题不明白,
1:本机供电的时候为什么7脚电压低?而且电压一直跳动,是不是证明3842集成块是好的?
2:外部供电在16V的时候,这时8脚有输出电压了。网上资料说,只要有5V电压,就是集成块没有问题。但是6脚还是没有输出。

维修到此,不知道如何收场了。请有经验的老师给指点迷津吧,谢谢。

刚刚买回来3842和场管,赶紧装上,串联了100瓦的灯泡,通电。没有炸机。只是灯泡一闪一闪的发亮,不正常啊。去掉灯泡后,通电,次级63V470UF发热,鼓包。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输出线路,反馈信号查一查。

网友B:
查光耦和431,次级整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光耦和431,次级整流二极管

老师,能不能解释一下,高压端是否有问题?为什么外接电源有5伏,本机供电没有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能不能解释一下,高压端是否有问题?为什么外接电源有5伏,本机供电没有呢?
、 ...

初级元件不多,一个一个测一遍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断电的情况下在板子上测就可以,测之前记得先把大电容上的电放掉。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的几个绕组也测一下通不通以防止出现断路的情况。保险没烧MOS没坏证明不是什么大问题,慢慢排查呗

网友:
虚焊!!!
把那些大块头的元件引脚加焊一遍,可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能不能解释一下,高压端是否有问题?为什么外接电源有5伏,本机供电没有呢?
、 ...

这个芯片不装机加12v电,8脚也会有5v。现在7脚电压跳变,芯片不能正常工作,说明问题在次级或反馈。

网友:
把启动电阻改小,然后在高压电容部分直接通入20~30V电压,代替高压输入,电路也能用,检修安全

网友:
短接启动电阻,直接16V以上直流供电,再查。经验不丰富的话,没有波波是修不了东西德

网友:
短接启动电阻,直接18V以上直流供电,慢熳查, 这样既安全,又不容易炸机。

网友:
开关管拆掉,再测输出脚

网友:
原边的检流电阻看一下阻值变没有,就是那个零点几Ω的大电阻,连着开关管的

网友:
检查一下芯片七脚连接的50V那个电解电容,这个电容不能漏电,不能容量下降,它如果没问题,那么久是8脚对地有短路现象,主要查8脚的外围电路,一般可能是次级过载过流的问题导致3脚起保护了。重点检查一下431以及它周边的几个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线路,反馈信号查一查。

刚刚买回来3842和场管,赶紧装上,串联了100瓦的灯泡,通电。没有炸机。只是灯泡一闪一闪的发亮,不正常啊。去掉灯泡后,通电,次级63V470UF发热,鼓包。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级元件不多,一个一个测一遍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断电的情况下在板子上测就可以,测之前记得先把大电容上 ...

刚刚买回来3842和场管,赶紧装上,串联了100瓦的灯泡,通电。没有炸机。只是灯泡一闪一闪的发亮,不正常啊。去掉灯泡后,通电,次级63V470UF发热,鼓包。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买回来3842和场管,赶紧装上,串联了100瓦的灯泡,通电。没有炸机。只是灯泡一闪一闪的发亮,不正常 ...

可能是电压失控了,反馈电路有问题,那么你前面检查出来了哪些问题呢?

网友:
逛b站看到一个up修了几个电动车充电器,都是变压器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电压失控了,反馈电路有问题,那么你前面检查出来了哪些问题呢? ...

多谢老师的判断,已经修好。光耦初级断路。3842质量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的判断,已经修好。光耦初级断路。3842质量不稳定。

在三楼提醒过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的判断,已经修好。光耦初级断路。3842质量不稳定。

你把光电耦合器的发光二极管侧叫初级,还是把光敏三极管侧叫初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