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交直流空开的比较:德力西DZ47S C63/人民电器GM32/23M

楼主(2022-03-08):
最常见的微断空开,一个德力西 DZ47S C63的交流空开, 一个是人民电器的极少见的直流空开型号貌似是 GM32/23M,看外观都是常见的样子!

德力西的这个价格也比较透明大概在7块钱1P的样子,是个五金店都有卖的。
这个人民电器的几乎买不到,这是从厂家业务员手里订的,因为用的极少,价格又高好几倍.
我想重点讨论的是它们灭弧能力的区别,交流电是正弦波的电压电流形式,有过零点,所以比较容易灭弧,因为到0点的时候电子自动就熄灭了。
直流的就不好灭弧了,所以这个直流的要贵很多,这个2P的应该是70块钱左右,比直流的贵了5倍的样。 所有我就都拆开了(2个新的),看看到底有什么区别

下图左边的是德力西的,右边是人民电器的,合闸跳闸的物理结构是有点区别的,这应该只是设计师的方式不同,不做讨论, 看主电路结构,几乎完全一样。
1. 过流    都是用的双金属片,位置结构毫无区别,都是在金属片顶端(靠近安装导轨)有一个调节螺丝,估计这个外形的不同电流值就是靠这个调节的吧!
2. 短路    也都一样的结构,只是德力西的是绕了2圈,人民的是绕了3圈。
3. 灭火    结构完全一样,人民电器的栅格板看着是红铜颜色的,也是铁的,下边的长条的(不知道叫啥)也是铁的,只是看起来人民电器的好像比德力西的灭火装置个头稍微大一点是的,还有一点区别就是人民电器的在灭火栅格前边两侧多了2块用塑料外壳照着的小铁板,可以说两个空开的灭火系统就这点区别
4. 接线    两个空开的接线是有区别的,或者说直流空开的接线是有明确的要求的,空开上画着电流流向的+-极应该怎么接。

两个都是新空开, 触点都有明显的烧蚀现象,应该是厂家测试的时候形成的。

通过对比,没有看出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来,而价格却差距巨大,我也没有专门的测试设备,想跟大家讨论一下,看看有没有懂行的人给指点一下!
我们是做UPS安装的,UPS接电池需要用空开,为了正规,保险,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采用的直流空开,但是成本贵好多。

网友:
这个,真的看不出有啥区别

网友:
同问同问,我是做电池的,我也想知道有啥区别

网友:
灭弧不一样,直流电弧更明显,拉弧更大

网友A:
这个人民,应该是固安祥(北京人民电器)的产品
人民的有隔弧板,灭弧栅是铁镀铜,效果更好,但不能用纯铜,因纯铜导磁极差
人民的银合金触点明显比德力西的要厚
从参数来看,人民的极限分断电流10KA高于德力西6KA
直流空开要做的更进一步还可并个电容,人为生成一个零点,这样更好灭弧,这款空开没选用
不过正泰的NB1Z系列直流微断2P税前也才45块左右,这个70块太贵了

网友B:
德力西的空开没有想象的质量好,

网友:
直流没有过零点,所以灭弧要求更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德力西的空开没有想象的质量好,

型号都不一样,价格差距也大。另外德力西也不是什么好牌子。

网友:
交流接触的多,直流空开没有用过,看着万山个也差不多。

网友:
交流的电感上有一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型号都不一样,价格差距也大。另外德力西也不是什么好牌子。

我自家用的德力西跟正泰都有,唯独德力西的40A空开用了一年不到内部烧了,外壳都能看见塑料变黄,京东自营,厂家售后,自行寄回直接退款退邮费,换了个正泰态极系列的,德力西竟然还不如天正的耐用

网友:
看来回收破烂用于打造金银首饰的最清楚

网友:
短路保护直流按标识方向接,交流可没给标出方向,虽然可以测出来。

网友:
直流每块灭弧板不是整体的,看来电弧会拉的更长。

网友(2022-05-06):
引用 网友A:
这个人民,应该是固安祥(北京人民电器)的产品
人民的有隔弧板,灭弧栅是铁镀铜,效果更好,但不能用纯铜 ...

隔弧板下面两侧还有永磁铁用来加快电弧进入灭弧室,现在因为环保要求各家的灭弧栅基本都不镀铜了。

网友:
现在市面上德力西的东西假货非常多,而且很难分辨。。。

网友:
以前纠结过这问题,测试过逆变器输入接不同型号的空开,普通空开超负荷50百分比,都不跳,我们装的也都用的交流的。只能当开关用,感觉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
交流开关要过零,所以灭弧要快些,而直流没有过零,所以灭弧困难些,所以银触点也厚些,它的灭弧是交叉装置的,意在让弧线长一些,有利于灭弧

网友:
直流断弧过程中,正极触点会比负极触点烧损速度更快,也就是拉弧时,正极烧损更厉害,所以图标正极上的触点做得比负极上的触点厚得多

这是个2P直流开关,因此另外半边的触点,厚的触点会在另一边,和这半边刚好相反,因为直流电2P,形成的电子流方向是相反的,看上面的标识就清楚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