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6019输出电压为什么和输入电压相等,哪里出错了?

楼主(2022-03-08):
我用XL6019E1做了一个升压模块,输入12V,测输出也是11.7V,搞不懂什么原因。哪里大神能帮我看下吗。

网友:
R3 NC了 芯片没使能

网友A:
板画的真的不行。2脚开关端悬空没问题,我觉得问题出在5脚FB反馈端,没看懂你板上FB都接了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画的真的不行。2脚开关端悬空没问题,我觉得问题出在5脚FB反馈端,没看懂你板上FB都接了啥 ...

fb下拉电阻没接地,应该是,电压超过1.25v,没起振

网友:
目测芯片FB脚接错了,好像FB是取样,取串电阻中间值

网友:
R1电阻位置接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b下拉电阻没接地,应该是,电压超过1.25v,没起振

下拉是对的,输出端的电阻一端接输出,另一端与下拉电阻组成分压电路然后输出给fb。说白了就是这个图的r1没结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下拉是对的,输出端的电阻一端接输出,另一端与下拉电阻组成分压电路然后输出给fb。说白了就是这个图的r1 ...

从c2进行电压采样的,输出到fb引脚。
这2个分压电阻,哪个地方接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c2进行电压采样的,输出到fb引脚。
这2个分压电阻,哪个地方接地的?
...

自己去找xl6019 官方参考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己去找xl6019 官方参考电路

别装逼了,我来找给你

网友:
R1位置接错了,按图上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装逼了,我来找给你

看不懂电路图还自己设计,错了还不知道哪里错了。
以你的智商真的难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电路图还自己设计,错了还不知道哪里错了。
以你的智商真的难搞

一楼这图是我设计的么?我是楼主么?

即便一楼是初学者,图没搞对就智商低?
智商低的眼里都是智商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楼这图是我设计的么?我是楼主么?

即便一楼是初学者,图没搞对就智商低?

你看清楚过程了么,这个帖子我回复了几次。前面两次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吧,按楼主的意思,就是他设计的没毛病。
我在挑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