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手贱万用表自己测自身电池的电压烧表

楼主(2022-03-08):
电压不准了,蜂鸣档一直响,不知道哪出问题了(胜利的DT9205A),手里只有这一个表,刚拍了一个二十多的垃圾表试试咋样

网友:
以前碰到过蜂鸣器前面一个358坏了,一直响。

网友:
我也干过,也烧掉了,也是垃圾表。看样就是不能自己测自己电池电压。

网友A:
胜利表确实垃圾,我的890c一直抽风,串挡位,有时还找不到挡位多试几次才能找到,蜂鸣挡也是不好用,不是不能用就是显示别的挡位。不知道是怎么坏的

网友B:
自己测自己电池电压,我怎么没想到呢

网友:
我测过,没坏过,就是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胜利表确实垃圾,我的890c一直抽风,串挡位,有时还找不到挡位多试几次才能找到,蜂鸣挡也是不好用,不是不 ...

890D用了几年挺好用的,就是有一次误用通断档测220V搞坏了,通断、二极管、电容和欧姆档都不正常了,电压档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测自己电池电压,我怎么没想到呢

我猜想楼主经常自wei吧,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网友:
同样试过,返厂换了主控IC.,只收了运费,胜利维修基本不要钱,包括过保。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自己电池的电压会出现什么情况?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285166286/

网友:
有没有人试过充电宝给自己充电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