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Macbookair15年的屏幕随机闪现横线

楼主(2022-03-08):
苹果Macbookair2015年款的,13寸屏幕装了Windows10之后总是闪现随机的横线,不定位置,闪的很快,有时频率高有时频率低,在Mac系统下频率就会低很多,有没有大神遇到过或是知道是啥问题啊?

网友A: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给个建议呗

网友B:
估计是压线板接触不好,是不是长期不用或受潮了,很难修的.

网友C:
你换mac os试试看,要是不见了应该是windows问题,我那台mac装windows会睡死,风扇狂转,有各种各样小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换mac os试试看,要是不见了应该是windows问题,我那台mac装windows会睡死,风扇狂转,有各种各样小毛病 ...

Mac系统也有,但是频率很低。你后来怎么解决的?装win7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压线板接触不好,是不是长期不用或受潮了,很难修的.

是哪个压线板?屏幕里的还是主板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c系统也有,但是频率很低。你后来怎么解决的?装win7了吗?

后来放弃windows了osx用久了还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来放弃windows了osx用久了还挺好用的!

这……还真是……没有广告……
但是偶尔一闪而过的横线还是很碍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