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火柴盒迷你小功放再换新衣哈哈(TDA1521)

楼主(2022-03-08):
不折腾不成魔

老规矩 先上成品图, 大家帮看看 那种面板螺丝顺眼些:
炮灰喇叭 再次委屈 充当垫脚砖吧
嘿嘿
原盒自带款
用他盒螺丝款1
借用他盒螺丝款2

之前 用剩余的边角料做了个 1521的小功放  手艺材料 工具 经验 各方面具缺乏
粗略匆匆组合起来的 使用到现在 也没任何问题
哈哈
虽然中间又买了好几块 混合着玩
但是最钟意的果然还是第一块啊
果然最初的才是最喜欢的啊

原帖:边角料铝壳做个火柴盒小功放,巨多图耗流量嘎(TDA1521)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7988-1-1.html

事情是这样滴:
新壳子也到了很久了 一直反而没心思 去动了  春季嘛,,,似乎都一个样 懒羊羊的。。。。。
本次动力来源是:
一直拜读着各路大神的神作,也对器件口水很久,其中很多根本不知道怎么叫名字的东西也一直不知道那里能买到,
直到我总算买到手了,所以还是动一下吧,
躁起来!!
就是这种 接线用的 东西 原来名字就简单明了 又直接啊  就叫 水晶接线头我勒个去
如此,且容小僧伸伸脚啊。。。。。。。
各种难题依旧是有的,很高兴又有挑战,接了这茬呗。
盒子内部空间进一步缩小了,(之前是52的方盒子,这次只有50宽40高还要扣去壁的厚度)
所以呢
必须进一步把板子缩小!
用电钻改造成角磨机 慢慢把板子进一步磨小掉
把没用的电路用刀刮走铜走线 防止和盒子短路
爆咋呀
过程 各位自己想象 没空拍 也忘记拍了
胡塞海塞 切瑳琢磨 总算合适了
取固定散热孔↓
上次有大神说要做成和外壳平比较好看
上次那个和鸡蛋壳一样确实也没办法进一步弄了
所以选这个侧边厚一些的外壳刚好可以试着做一下
我连那个沉下去的螺丝孔怎么名称都不知道
到处搜索都没有对应的
最后想还是用自己慢慢摸索吧
做的不是很好看
随便啦
用螺丝试一下
合适
那就这样吧
该啊胶和啊母出场了↓
云母片和硅胶
后部嘛
用上水晶接线头 确实好看了 这小小的和很合适
大欢喜啊
就是这个
供电啊
永远的痛啊
先这样拖着吧
虽然有大神教了改单电源的办法
但是 呵呵 你懂的
动到电路改动
基本
如同让我徒手搬山啊
先这样用吧
对比下原来的 那个好看 哈哈
用的是同一块电路板
所以没办法同框合照
哈哈
我还有其他好几块板 改天把这壳也改好吧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接线柱都那么金灿灿的!我觉得更应该把钱投入到音箱上,那两个小喇叭总感觉配不上你众多的功放机。

楼主:
接线柱都那么金灿灿的!我觉得更应该把钱投入到音箱上,那两个小喇叭总感觉配不上你众多的功放机。 ...

多谢大神莅临
是有在烧了
那两个红色垃圾只是炮灰喇叭
是用来防止电路装好有短路烧喇叭的

        我主要是主打近音听觉 所以还是以小功率功放和桌面型小音箱为主要目标

刚刚又买了一套 日本桌面小音箱 不贵也就380 估计也不是什么高级货喇 先来玩玩看吧

其实音质不音质 不是超级金耳朵 也无所谓了
我是看中这个颜值 哈哈 颜党狂喜啊
不过 凡事 都有遗憾呐
TDA1521最佳搭配是8Ω喇叭
这个箱子是4Ω的
也只能先将就用了

       其实音箱我有好多套了 大的就不说了

小冰箱似的重的要死
小时不懂现在查了下竟然是东芝的 这电视厂也出音箱啊 哈哈
可惜 小时候玩过头了

被我听坏了一个中音喇叭
不懂匹配 没地方买 就闲着了

哈哈

现在放着当桌脚放东西 非常牢固

一路来其他拆的玩的
弄坏了的七七八八大大小小各式各样几十个了

终究  还是钟爱书桌小音箱啊

记得还有2套飞利浦的全频的 开始不懂以为很高级了

现在耳朵升级了些觉得普通的很

也懒得去改造了

还有一对尊宝的小铝壳音箱

这个很好玩

这次过年整理好多小时候用的 拆过的机器

都拍照了 哈哈 改天发拆机贴

网友A:
都专门做壳子了,前挡电位器孔居然开这么大,大到漏鸡鸡。
旋钮选择两个版本都是反潮流,这个梅花旋钮通常是多挡开关用的,上一个带刻度的仪器用。

功放都是尽可能大的饼状显示高级感和手感,这一点几十年来未曾变化,最多把电位器改成了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专门做壳子了,前挡电位器孔居然开这么大,大到漏鸡鸡

感谢大神莅临   这些基本都是 练手实验性质的 哈哈  我是真小白一点基础也没有 练练 练练哈 手艺不精 海涵 海涵
一次次实验  实在好看 到时我再买一个新盒子      我是怕自己控制不住 到时候又要改其他壳子了
家里好多套功放的  还有带遥控控制音量的那种 不过那都是老爸的玩具  现在不想去拆 哈哈
大型功放组合什么的从小看腻了 所以 现在反而特喜欢小型的  而且自己做才好玩

  您的意见 收下了  以后再改进  现在就是图个好玩    如果我还能保持这种好奇的话

网友:
素描画得真不错啊

楼主:
特效而已 能画这么好 那我做梦都笑了

网友B:
楼主换壳玩得很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壳玩得很嗨

实话说  有点腻了   消停一阵 好好享受  接下来 全部拆拆拆  拆东西发帖

网友C:
现在玩不起大甲,只能玩玩这些小玩意,打发一下空余时间了

网友D:
请教大神一个问题,我有一组爱华的功放,现在做电脑音箱。这个功放听女声的歌曲非常甜,但是听低音的时候感觉弹性很差,可能爱华音响本身就是这样子。我想换一个功放主机。预算不超100。想问一下有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神一个问题,我有一组爱华的功放,现在做电脑音箱。这个功放听女声的歌曲非常甜,但是听低音的时候感 ...

哇 这样好占空间哈哈 直接用卡座主机当功放器啊  桌面党表示很难受 哈哈

可以考虑下 1521、7264、7293、1514、2126啊 LM1875、4766等 这些 都是入门 优质功放。

仔细找十几块钱(散件自己焊接)到成品几十块都有,买带壳子的成品也就100左右 ,

但是我就喜欢自己做哈哈。

您的音箱这种特性嘛,最低投入您可以选择 那种带前级可调的NE5532等的一体小板来自己加装,

然后根据自己听感调节高低音 一片也就20多块。

也可以直接多加点钱买 带前级可调和后级功放一体的小功放。

如果对音质没严格要求  干脆直接买D类功放 2-3十块一个  3116、3118一类的音质也不错了

一体带盒子的也就几十这样子

   这类功放都是小小的

哈哈

我的改造兴致也大部分来自它们的驱使

看我年前买的一个 也就80块钱

后面还是觉得 永远还是传统模拟功放最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玩不起大甲,只能玩玩这些小玩意,打发一下空余时间了

哈哈  老烧大神您玩腻了呀,没冲劲喇 哈哈 甲类 听了就晕了  首先那么大个 那火炉、、、、、、、
   哈哈 我是小白 只能玩这些历代大神经验累计技术非常成熟的 傻瓜式半成品啦 哈哈

网友E:
1521你可要小心伺候呢,用着用着莫名其妙就会烟花的,烟花几块1521以后就彻底放弃这个ic了,小功率改用1875了,耐用性上升很多,基本不用担心烟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21你可要小心伺候呢,用着用着莫名其妙就会烟花的,烟花几块1521以后就彻底放弃这个ic了,小功率改用1875 ...

啊。。。。  您一番话  犹如平地起雷。轰的头晕 。  是的 这货是出了名的脆弱  一路拜读帖子看各路大神的鞭炮至少十几个 哈哈     这种就是 使用中 只要 后背和电路一导通  立刻爆咋  所以必须上云母 莫名爆炸可能是 云母绝缘性差了? 或者是 输出的+和地短路了也会爆
我没有大神们那么厉害 采用保守的12V变压器 不敢用16V的
哈哈
也没能力改成单电源供电 用笔记本电源19V直接供那样 虽然是我梦寐以求 但是手和脑都不允许啊
1875水太深了 小白不敢淌河   据说 大多是2030改造而来   2种脚和电路都一样  几乎直接替用所以 不懂鉴别 不敢窥探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  您一番话  犹如平地起雷。轰的头晕 。  是的 这货是出了名的脆弱  一路拜读帖 ...

我的也是使用双12v供电,使用中莫名其妙的就烟花了,换了ic就好了,说明其他电路电压什么的都好着,过一段时间又烟花了,把手里的1521用的全部烟花以后就放弃1521了,太脆弱了

网友F:
请问素描效果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素描效果是什么软件?

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