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苏联飞机偏角指示器拆解 接口位置求接线定义

楼主(2022-03-08):
一个完整的偏角指示器,接口位置求接线定义

网友:
是从乌克兰搞来的吗?

网友A:
看着像自整角机,这玩意自己做驱动电路很麻烦的,最简单的是找到原发送端的同款自整角机

网友B:
苏联的航电一般都是自整角机一对一和旋转变压器+放大器组合。  github上有用树莓派模拟信号的项目,软件都写好了的,电路不复杂。我还看到过,R区的毛子技术宅键盘飞行员搞的一整套真机仪表模拟飞行。不知道是R区不是给ban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苏联的航电一般都是自整角机一对一和旋转变压器+放大器组合。  github上有用树莓派模拟信号的项目,软件都 ...

有资料吗?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自整角机,这玩意自己做驱动电路很麻烦的,最简单的是找到原发送端的同款自整角机 ...

怎么驱动?

网友:
你说,这些东西你们都是怎么搞到的啊?这种东西一般都很难 看到啊!

网友(2022-05-09):
外网搜,ADI有几篇文档说的很详细,比如“Synchro and Resolver Conver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