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废旧显示器改造为USB便携式显示器,体验非凡的视觉盛宴

楼主(2022-03-08):
有一台坏的杂牌液晶老显示器,至少有十个年头了,插电点不亮。咱作为数码之家的拆客,遇到问题要冷静一下,如果屏幕没碎的话,可能坏的部件就这两个:电源板和背光灯管,这就好办了。于是乎,经过一番大换血,一台崭新的便携式显示器诞生了,这样的显示器对于笔记本用户来说,还是蛮实用的。

原显示器是杂牌货,拆之前没有拍照,借用了一下网络图片:‘

这是显示器拆开后的样子,杂牌货粗犷的做工展现的淋漓尽致,螺丝东一颗西一颗,导线也肥肠的差劲,里面的内脏就像沙雕一样一碰就四分五裂:

这是电源板部分,集成了开关电源和CCFL背光灯驱动,由于高电压静电吸尘,塑料片黑的惨不忍睹:

取下绝缘塑料片,元器件没有骚毁痕迹:

电源板到VGA驱动板的线束连接,看起来脏不垃圾的,一点也不工整:

你看,这飘逸的走线:

灯管高压驱动,2枚变压器驱动4条灯管:

这些导线的质量差到了极致,手轻轻一撕,脆的像面条一样,里面的线芯和头发丝一样细。没错,就是这么差劲的杂牌显示器:

虽然显示器很差劲,但屏幕还是有利用价值(我寻思着...这屏幕应该是回收来的吧!),每一个混坛子的都有雁过拔毛的精神,这一点毋庸置疑:

小巧的驱动板,做工用料也不错,很适合拿来DIY:

背面:

屏线接口:

这是灯管高压线:

本次的改造任务:
1.拆除CCFL背光,并改为LED
2.采用方便快捷的USB电源
3.美化显示器的外观

某宝2块钱一条的USB电源线,质量不错,用的是加粗的2芯线,适合走2A大电流:

弯头更适合笔记本使用,小巧方便:

首先插上试机,确保屏幕是好的:

现在带VGA接口的笔记本应该少见了吧!

用USB线单独给驱动板供电:

魅色C8照射屏幕,看看屏幕内部会不会出现图像痕迹:

通电的瞬间,能看到液晶屏内部显示出了图像(只是由于没有背光故对外看不到),最起码说明屏幕是好的:

4组CCFL背光高压线:

黑色塑料部分就是CCFL灯管:

拆之前,先要拧开螺丝:

轻轻撬开卡扣,取下液晶屏的金属边框:

白色反光塑料膜,用于漫反射灯管的背光,使屏幕发光均匀:

屏幕拆的只剩框架了:

屏幕主体(上)和灯光组件(下):

屏幕部分是一块大的LCD屏,连接的电路板用于信号转换:

一只手拿着得万分小心,一旦碎了就玩完了:

取下塑料框架:

2片柔光膜:

导光板,就是一块1cm厚的大塑料板,正反面刻有大量纹理用于灯光分布:

导光板纹理特写:

底下金属条包着的就是CCFL灯管了,金属条和硕大的金属外壳接触,一般来说散热没问题:

灯管高压线,粗线对地2kV,细线对地电压几乎为0:

灯管两端已经严重发黑,烧成这样,就算能用也很快挂了:

这种老显示器导光板还很厚实,拿手里挺沉:

某猫红包买的LED灯珠,色温5500K,50颗:

0.1~750欧不同阻值的电阻一包:

IDE线(为什么少了很多?相信大伙都懂的!):

看看灯珠,微黄色,自带护眼模式:

正面:

反面:

在导光板上下两侧粘贴灯珠,注意等距离粘贴,注意正负极,每边14个:

一边粘好了:

侧面看看:

拿来IDE线,扒出线芯作为连接导线:

焊上去,要注意正负极一致:

所有的灯珠焊完后,留下几厘米线头,正极和负极双侧接线,平衡线损:

接法如下图所示:

另一边的LED也如法炮制:

先串个750欧电阻上机试下,确保焊接成功:

一次点亮,没问题:

关灯看一看,效果不错:

实际应用中,14个LED的总电流是600mA左右,假设LED的工作电压为3.3V,算上线损的话,2.7欧的电阻最合适:

取出我电阻包中的2.7欧电阻:

串电阻接USB点亮看看:

此时测电流为630mA:

两边都点亮,这次真的闪瞎眼:

电流1.16A,算上屏幕自身消耗,5V2A的USB电源绝对够用:

此时灯珠工作在40mA左右,发热量很小,所以就不做散热了,依靠导线自身散热足矣。
用玛拉胶带给裸露的金属部件做绝缘,准备进一步安装:

改好的背光板和正负极引出线:

装好塑料边框和柔光膜:

小心装好液晶屏部分:

屏幕正面:

屏幕背面,现在只是改好了背光,还需要后续改造才可以使用:

背光正极,红线:

背光负极,裸线,只需要接到接地的螺丝上即可:

只接背光点亮看看:

开始安装驱动板:

为了便于安装,修剪引脚:

驱动板的电源接口定义如图所示:

为了方便起见,去掉接口,直接焊上去:

2组电源针并一起,方便后面焊接:

贴好玛拉胶带绝缘:

准备好AB胶:

混合,准备粘贴:

把驱动板固定在屏幕边缘,使用时方便接线,收纳时节省空间:

插好电源线和信号线,搭一下背光线,准备试机:

插电脑的VGA接口点亮屏幕,显示清晰细腻,画质还不错,上下边灯的痕迹无关紧要:

这时的显示器有个小缺陷,屏幕在无信号熄屏时背光还亮着,无法自动关闭背光,需要着手改造:

在电源正极与背光正极之间串联一颗MOS管,源极接背光正极,漏极接电源正极,栅极通过电阻连接驱动板的控制脚:

接法如图所示:

做好绝缘处理:

现在的显示器可以正常使用了,但电路板不能就这样裸在外面,所以,我来到了超市:

花了6元巨款,买到了这个玩意,粉色的果冻,MM很喜欢:

顶盖可以作为壳子使用,外表靓丽,体积适中,很合适:

用花色的墙纸贴住,这样更美观:

开槽打孔,用于穿过VGA接口以及各种线:

壳子盖在驱动板上,刚刚好:

VGA口有点缝隙,涂点胶水就完美:

用胶水粘好,并填补所有的缝隙:

VGA接口的位置要固定牢固了:

驱动板保护盖装好了,接下来进入装饰环节:

背光负极线连接到螺丝上,螺丝通过地线与电源形成回路:

贴墙纸,贴墙纸,贴好了墙纸美美哒~

屏线接口处开孔~屏线要走明线~走暗线明显突起不好看~

装饰墙纸贴完了~少女心有木有?

插好屏线插头并固定好屏线~

屏幕正面也要贴住~这样更美观了~

USB便携式显示器制作完成!看着辛辛苦苦做出来的DIY,成就感瞬间拉满!

准备上机测试!插好VGA线:

看看显示效果,画面清晰,色彩艳丽,比旁边的笔记本要强不少:

这个DIY显示器可以很方便的实现双屏扩展,边看帖子边追剧:

这是国内还能访问的最古老的网站——1997年的《小熊在线》,大家记得第一次上网是什么时候吗?

这是哔站上第一个视频,泪目啊!

有了这个神器,只需要一个无线鼠标就可以在被窝里享受追剧的快感:

这是关灯后的效果:

用论坛里M币兑换的U表测一下显示器的工作电流,在5.14V时,电流为2.1A,只要不是太差劲的USB电源都能正常驱动。哪怕用5V1A的老式手机充电器也是可以的(只是亮度会比较暗):

小巧便携,方便收纳不占地,粉色驱动盒亦可当把手,方便移动:

厚度与轻薄本相当,可以轻松装进背包:

全帖完!谢谢观看!更多作品敬请期待!

楼主:
PS:显示器的背光中有两颗不亮的LED,现已修复。评论中有坛友说背光效果差,其实这并不影响使用,显示器的顶端和底端分别是标题栏和任务栏,只要能看清文字即可,光斑影响不大。

网友:
折腾垃圾,迟早后悔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A:
手工值2000块。。。。

网友:
太长了没看完,可以接摄像头吗?

网友:
楼主发那么多图片,你自己不累,把我们看客都累得不行了。非重点图片可以少发一点,不要考验大家的耐心嘛。

网友:
不带外壳不保险的,稍微磕碰下就完了。另外说别用VGA了,好歹搞个HDMI,我是准备自己画块板子用RTL2660做个驱动板,成品都太厚,要么太贵

网友B:
ASUS显示器居然不如杂牌,多年来从来不买 ASUS 联想 任何产品。

网友:
劳民不伤财

网友:
市场上缺少一种产品,就是PAD样式的便携显示器

网友C:
dell的显示器再怎么说也不是杂牌吧

网友:
用习惯了双屏幕,再用回单屏幕,会很不习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值2000块。。。。

手工最多值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US显示器居然不如杂牌,多年来从来不买 ASUS 联想 任何产品。

TN面板显示当然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ll的显示器再怎么说也不是杂牌吧

我只是借用了一下网络图片

网友:
图多了点,创意不错,但手工有点粗糙

网友:
屏幕上下两边LED的光斑太明显了, 黑屏下更难受吧。
现成的LED改装灯条+驱动板也没多少钱,出来的效果比这个好多了。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直接带USB显卡的,一根USB线就全部搞定了的那种。。。触摸的话,WIN7免驱。WIN10不知道为什么驱动不了触摸。

网友:
应该有成品的led背光套件卖的
就是不知道几大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