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包拆公解案之一块电路板,猜猜咋功能

楼主(2022-03-08):
没什么废话…同样路边捡的…黑不溜9的,有点像电路警报器那种黑盒子,但四周无线出入,现场直接砸了捡电路回来…来看看…也猜猜咋玩意电路功能?简单明了,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有请主角,正面一块小电池
背面电路
拉近一看
这边电池上的信息,可以知道是浙江趋势公司

就这样…只管蹭贴…谢谢观看

网友:
随手搜了一下,看不懂...

网友:
类似苹果的防丢钥匙扣之类的东西么

网友:
怀疑是开小区道闸的的蓝牙。

网友:
也许是物流用的物品识别标签。

楼主:
根据沙发给的关键字…我认为是这个

网友:
应该是电动车上面用的定位器,每个路口都安装有射频发射/接收设备,每当经过的时候就记录一下,保存到服务器,楼主可以在中间串个万用表,然后走在大街上,走到发射/接收机器那里,绝对会通讯一下,电流瞬间增大一下

网友:
是锂电池的,不错

网友:
ER14250 一次性锂电,在水表和电表里比较常见

网友:
是亚硫酰氯锂电池吧,禁止充电

网友:
这玩意电路很像校园一卡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