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网购一只缺件的氩弧焊机TAYOR WS-250(故障机维修)

楼主(2022-03-08):
咸鱼上看到便宜脑子一热就拿下了花了110,卖家也说的很清楚缺场管和底板。回来一看描述差不多,但比想象的严重,控制板上缺少一个电位器(在别的氩弧焊机上才看到是个10K电位器确定它的阻值更换上,这个电位器后续在明白它的作用是调零偏置),一个电阻断脚,还有一个电容脚快断了。最后断断续续再修,最后总成本花了200左右,废了不少功夫。还好后续工作正常,氩弧焊之前从来没玩过,修好了焊了一个衣架,焊的时候没注意防护,可把我的老脸脱了一层皮正好还是过年期间没脸见人啊!难看死了。

网友A:
装备齐全,满腹经纶,却栽在了未做防护上,还是过年,这车翻得措手不及

网友:
去年弄了两台氩弧焊机 一台瑞凌 一台胜火都改了两用

网友:
紫外线强曝光?

楼主:
氩弧焊辐射比电焊厉害

网友B:
非常不错。除玩示波表,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不错。除玩示波表,怎么玩?

我也是新手玩示波器

网友C:
我80在路边捡了一台,不过没有焊枪和氩气,一直都是当普通电焊来用。我想问一下楼主,氩气你怎么买的,好像都没小罐的卖。买一大瓶,估计我死了都不一定能用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80在路边捡了一台,不过没有焊枪和氩气,一直都是当普通电焊来用。我想问一下楼主,氩气你怎么买的,好像 ...

之前不花钱弄了一套包括小瓶子,到人家门窗店去冲,当然不是每个都愿意给你冲。一次30元。氩气使用时间感觉不长就没了

网友:
好手艺,好技术,好工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不花钱弄了一套包括小瓶子,到人家门窗店去冲,当然不是每个都愿意给你冲。一次30元。氩气使用时间感 ...

真黑啊!我去年春天灌的一瓶才50元 还是40升的大瓶 今天用看还有60个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备齐全,满腹经纶,却栽在了未做防护上,还是过年,这车翻得措手不及

哈哈哈,
这玩玩儿可怕!  得让楼主晒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黑啊!我去年春天灌的一瓶才50元 还是40升的大瓶 今天用看还有60个气

便宜啊!关键问题是人家的大屏如果压力不足,那我的小瓶压力也不足,当然气量也少。业余玩玩也无所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宜啊!关键问题是人家的大屏如果压力不足,那我的小瓶压力也不足,当然气量也少。业余玩玩也无所谓吧! ...

一般送氩气的也送别的气体 比如氧气和二氧化碳气 跟用气的套个近乎 撒个谎 比如亲戚养鱼 需要用氧气 有时一根烟就能解决问题 问到电话或者地址 自己带瓶去冲就好了

楼主:
这么好的文档居然不能精

网友:
楼主好技术,好手艺,牛逼plus

网友E:
楼主专业修焊机的?这都配的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专业修焊机的?这都配的全

不是!业余爱好

网友F(2022-05-02):
请教,这个线是做什么的?我买了一台,没有这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这个线是做什么的?我买了一台,没有这个线。

供电用的,没有你装上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