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台灯改充电宝供电问题!

楼主(2022-03-08):
新淘了个台灯,接5V充电器可用,充电宝也可以,正好手头有多余的充电宝模块和锂电,就接到台灯里边了,台灯可亮,但是亮度不足,测充电宝输出端电压只有大概3.8V,断开连接后是5V
然后只要焊上就是3.8V!!!抓狂中
这种情况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还是不足得换个供电模块才行,谢谢大家

网友:
估计是你充电宝模块供电不足,感觉可能是500-1000MA的,而现在常用的充电宝都是2A以上输出

网友:
原来是改充电功能啊。只能另接模块了。

网友:
我是充电宝直接接台灯的+ —
然后用充电宝的充放电电路来供电
最后拿个双面胶贴到一起

网友:
不知道你的台灯是啥样的,我都是电池直接供电的,如果升到5v,效率是个问题,对续航不利,我一般是充电宝电路板,用来充电,和当充电宝,台灯接在电池上,另加保护板

楼主:
嗯,不知道是啥问题,只要充电宝模块输出端直接接入台灯电路就变成3.5V输出,我加了个升压模块就可以了
不过确实板子可能输出功率不够,三色那种,开混合全亮的时候就自己掉电,这样改天直接电池接升压板试试

网友:
像这种提问,随手拍一下你的充电宝电路板发上来,能画个简单的接线图更好,大家讨论起来就精准很多了,你也能更快得到答案。你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