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沃卡福VC-460E(优利德UT195DS)校准方法摸索

楼主(2022-03-08):
自己摸索的校准方法,可能跟官方校准方法有出入!但确实能校准一些档位!
进入校准的方法简单,容易试出来,就是同时按住RANGE和PEAK开机,然后再按一下RANGE,转盘转到你校准的档位,输入校准信号,按HOLD完成相应值的校准!
关于校准值,经过不断尝试,mV档校准点有两个35mV 和350mV。校准mV后,其它电压量程的精度一般也会好很多了!其它电压档也是3.5V  35V  350V这种值!
电流档我没有校准(本身精度还不错),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重点说一下电阻档,我试过了所有的整数电阻值,比如600Ω档,我从10Ω,20Ω,30Ω,,,600Ω,全试了个遍,都不行。至今没发现如何校准!有同款表的朋友可以一起试试!

网友A:
这表温漂咋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表温漂咋样啊

这表不用考虑温飘,注意你的表笔,别被表笔欺骗了就行{:013:,谢谢大神的分享

网友B:
我是不会修,像神一样的存在,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会修,像神一样的存在,厉害

楼主改名吧,叫。。。。神也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改名吧,叫。。。。神也不会修

哈哈,

网友D:
这个摸索出来不容易。
手持表的电阻档一般没校准的,靠分压网络的电阻做基准电阻

网友:
不错,这都试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表不用考虑温飘,注意你的表笔,别被表笔欺骗了就行{:013:,谢谢大神的分享 ...

表笔不靠谱?

网友:
原装的0.16欧,别的表笔我换过,劣质的成了1欧左右,我以为表坏了,换笔就可以了,怕遇到我一样问题而已,原装笔是20A的粗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摸索出来不容易。
手持表的电阻档一般没校准的,靠分压网络的电阻做基准电阻 ...

电阻不是比例法吗,单片机数据修正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阻不是比例法吗,单片机数据修正肯定是可以的

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几乎没有,因为高稳定低温飘的电阻精度都很高,往往高于电阻档的指标,所以就不再多此一举了。

网友(2022-04-16):
这还有官方校准方法?那么vc165的有吗?

网友(2023-03-10):
高手高手高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