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迈考林全智能电动车充电器60V20AH拆解

楼主(2022-03-08):
麦考林全智能电动车充电器,采用XED329T充电控制芯片,不需要TL431电压基准芯片。参考:合泰HT45F5Q充电器Flash单片机规格书

网友A:
像是被垃圾佬把金属拆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被垃圾佬把金属拆走了

刮开一看是铝的 气的直骂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是被垃圾佬把金属拆走了

这个应该不是垃圾佬干的,垃圾佬可没有耐心用烙铁拆,直接破坏性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垃圾佬干的,垃圾佬可没有耐心用烙铁拆,直接破坏性拆解

注意看这张图的变压器部位,留下了暴力过的痕迹:

网友:
变压器+功率管都给有心人偷走了,这个充电器主板灵魂已经丢失了。

网友:
两块散热片都拆走了,可惜了。

网友D:
麦考林全智能电动车充电器,采用XED329T充电控制芯片,不需要TL431电压基准芯片。

那它用什么做基准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麦考林全智能电动车充电器,采用XED329T充电控制芯片,不需要TL431电压基准芯片。

那它用什么做基准源呢? ...

参考:合泰HT45F5Q-2充电器Flash单片机规格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合泰HT45F5Q-2充电器Flash单片机规格书

感谢支持,好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看这张图的变压器部位,留下了暴力过的痕迹:

引脚怎么取下的?背面焊盘似乎没有拆焊的痕迹!

网友(2024-01-29):
没有核心了

网友(2024-05-25):
XED329t单片机控制的充电器。请问怎么改成给锂电充电?

网友(2024-12-18):
手里有一块由UTC3842D ,XED329T 组成的充电器电路板,上网查数据找到了这个帖子。谢谢!

网友(2025-03-17):
XED329T资料很难找到,正好本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