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拆拆,彻底破坏性拆解,我就说你不值这个价(飞利浦SPA2100)

楼主(2022-03-08):
人家送了一个这货

上淘宝一看 哟吼 敢卖这个价

就凭这种垃圾

这个价格我表示墙裂怀疑

决定进行破坏性拆解

开始

找个地儿 洗净待宰

上刑具

本来想温柔的把这个网罩留下

到时候能用在自己改造的小音箱什么的美化一下

谁知道

这么硬

撬都撬不开

火大了

破坏性拉起

呀,还细心的铺设了一层吸音棉 可以隔离灰尘也可以过滤高音杂音呢

管你什么的 撕掉 撕掉 剥个干净

卸掉螺丝 露出主板

啥啊这是 就这。。。

哎  该死的数字功放大行其道啊

其他懒得吐槽了

自己看哈 有槽点疑问请您尽管提

也许第一感觉是

假货

可是送我那人是飞利浦专卖店的

很多现在回想起没拍到的细节却做的很细致

比如3.5插头 还做了飞利浦标志的浮雕

壳子内外也没什么毛刺 做的挺细致的
即使是电路上那种固化胶
我拆过的几个奥特蓝星音箱里面也是用这种胶固定的
不过也有好多确实粗制滥造的手艺呀
可能是这个和厂家定制的便宜低成本款吧
用来当赠品的吧

为什么要拆的这么彻底 其实 其他我都扔了

我急得要死 需要的只是那块 数字功放板

哈哈

用在哪儿呢

急着用在

大妈们的第二春

广场舞大喇叭上

这是另一个悲伤的故事

过程拍的图片已准备好

修复心情

以后再发拆机帖吧

网友:
从电路板和喇叭看,应该是贴牌的

网友A:
数字功放效率高省电,至少有2个动圈喇叭。有些差点的一边被动膜,另一边才是喇叭。模拟功放音质好结构简单,缺点需要大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功放效率高省电,至少有2个动圈喇叭。有些差点的一边被动膜,另一边才是喇叭。模拟功放音质好结构简单 ...

当时啊

是春节期间

我用这个小板来应急修复

广场舞 大喇叭

您能想象

这小小一个板子

推动多大的喇叭吗

看图

和我洗脸盆一样大的啊

妈耶

佩服啊

简直不敢相信

还顺便把高音喇叭也接了

照推不误

还大声到吵死了

这该死的数字功放

难怪模拟的 都快没活路了

原来的功放电路坏了

我又不会修 不懂弄

我只会最简单的替换法

哈哈

还有代用法

只好把这个小喇叭宰了

抱着临时试试看

至少能出个声音的态度

结果代用换上去。。。。

轰天炮竟然竟然能轰了

才发现

原来的电路也是用的数字功放。。。。

妹的。。。。。

小小芯片

轰天炸地

网友B:
上次我修广场舞音箱 用的是耳机里的功放

网友:
太恐怖了
这么小就轰天炸地
就特么的离谱

网友:
数字是趋势,体积小,力量大,节省空间。

网友:
数字功放的最大优点估计是:不管是用风电、水电、核电,出来的声音都一个样

网友C:
费力扑的东西很差,音响耳机都很差,性价比极低,还有逻鸡也是。

网友:
很强大的啊

网友:
山上的货吧

网友D:
那红色的板上,应该还个个功放的吧,要不能推动这么大的喇叭?

网友E:
数字小音箱不是数字功放,你还想有甲类或是甲乙类功放吗 ??

网友:
裤子扒光了一看卧槽,太小了

网友:
看来这东西开模和加工费用要比物料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红色的板上,应该还个个功放的吧,要不能推动这么大的喇叭?

真没有, 那些分开的板是 无线话筒接收板 和蓝牙解码板   就一个数字功放芯片 还表面涂了什么胶搞保密了

哈哈   这是另一个悲催故事 下次再另外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费力扑的东西很差,音响耳机都很差,性价比极低,还有逻鸡也是。

耳机不至于呀 SPH9500和X2HR我感觉都还行 只不过国内价格太高 海淘可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字小音箱不是数字功放,你还想有甲类或是甲乙类功放吗 ??{ ...

不可能喇 也不期待有多好功放板 只是心想飞利浦嘛,这个价格嘛。。。然鹅确是这么小一个板子,什么心情呢 哈哈
不过也不管那么多了 当时只求能发声 哈哈
之所以为何惊叹这飞利浦小板子的前提条件是 :我为了这个广场舞大喇叭 已经连续牺牲了 3对 那种9.9包邮塑料小音箱的功放板了,
连续拆了3对那种垃圾用里面的数字功放板来接大喇叭驱动,结果其中一个还直接电容放鞭炮了
哈哈  ,那些板子估计真的是垃圾啊功率设计的也不高,所以接上大喇叭 通电就直接烧了,有一个还坚持了一小会,声音大了后就烧了。

直到手边垃圾存货都拆完了,只剩下这个飞利浦的反正也用不上,拿来试试看吧,反而能推动,所以那种反差您能感受吧 我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修广场舞音箱 用的是耳机里的功放

呀  耳机带功放小板  这个 会不会太吵啊  替换后也能推动哈    看来数字功放果然牛的

网友:
果然都是土豪,

99块钱的音箱居然还说是辣鸡,我感觉都好贵了,做工也中规中矩嘛

唉,我这平时买9.9小音响的怎么讲……

音质是啥?数字功放没有电流声,杂音这些抗干扰能力就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