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acBook Pro(A2159)进水开机不显示不亮屏,主板背光及屏幕总成坏引起的故障

楼主(2022-03-09):
接修香港邻居的苹果A2159笔记本,说是宠物猫把一杯水弄倒了,当时没在意,也没有送修,放了好几天后,开机不显示了,键盘CAPSLOCK灯有反应、插充电器也有叮咚的充电响声,测试的确如此。说到猫,再进一步了解到电脑买回三个月也是被猫撞到屏幕出线条了,当时换屏说花了4K多(看第二图上的屏小板屏蔽罩上贴有保修标),真有钱啊!

既然是进水了,强制关机后拆下后盖,不拆主板就已发现了两处腐蚀,先清洗干净

拆下主板,C壳里及主板另一面明显有更多的腐蚀了

特写,清洗干净

另一处特写,也要清洗干净,不难看出,因为水导电腐蚀烧黑了

拆下背光IC,底脚基本没有腐蚀

装回IC,用万用表量R8444(0欧姆),烧开了已有阻值,旁边的电容其中一脚也开路了

拆下电阻R8444与电容C8440,发现电容的一个焊盘已经脱了,焊上好的电阻、电容也斜搭焊好

再测试下,阻值OK

装回主板到机壳中,开机,尴尬了,原以为修好了,结果屏亮了只有背光无图像显示

无图显示到底是主板问题,还是屏问题呢?因为是进水,屏小板或屏内部也难免可能进水了,于是买了新屏幕回来,装上,显示OK了

因为时间原因,也懒得去再次折腾坏屏了,换比较简单且耗时少,当然现在屏幕比之前便宜太多了,邻居也完全接受目前的维修费用,装好所有螺丝,装好后盖

装好后,再次开机,测试所有功能均正常,所幸的是键盘及触摸条未损坏

开机充电放了几个小时,稳定OK的

完美修复!总耗时还是挺多的,看贴子好象几下就可以修好,其实不然!
END

网友A:
插电  开机 午安大电牛

网友B:
水果原厂返修是不是换主板加屏,比整机贵那种?

网友:
维修费多少啊

网友C:
维修不便宜哦,这个MacPro什么配置?

网友D:
估计维修费用顶一个二手机的价格了。记得好几年前三星手机好像是S3吧,屏是一体的,换个屏要1000多,当时海鲜市场的二手价也就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维修费用顶一个二手机的价格了。记得好几年前三星手机好像是S3吧,屏是一体的,换个屏要1000多,当时海 ...

二手苹果笔记本哪有便宜的同款,是苹果的稍新款都不是白菜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修不便宜哦,这个MacPro什么配置?

倒数第二张图有配置,硬盘256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果原厂返修是不是换主板加屏,比整机贵那种?

售后肯定超贵啦

楼主:
1000多,相对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电  开机 午安大电牛

抖音看多了吧,经常有说这些词语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抖音看多了吧,经常有说这些词语的。。。。

有个叫维修厮的发视频,发音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叫维修厮的发视频,发音不准

我也经常看这类的视频,听多了,常有这些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