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明明复制到U盘中,到第二台电脑发现文件是空的,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情况?

楼主(2022-03-09):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情况?m2固态硬盘作为U盘用,有几次发现,明明复制到U盘中,回到家发现,文件是空的,一开始认为是自己没有复制,搞错了;但今天我不单有复制文件,还压缩打包,现在文件是空的,压缩文件也不见的,还把文件特意打包。现在无法子又换成手上三星PM991,慢就慢一点
是这个品牌的固态硬盘:型号是:NVME RC10 独立缓存

硬盘盒是这个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弹出”移动设备

网友B:
独立缓存
这个是关键

没落盘...

U盘还是无缓存的靠谱

还有“安全弹出”还是得按

网友C:
关闭Win系统的移动盘缓存功能。很多情况下复制文件时为提高速度,都先将文件放到缓存中,然后再复制到目标盘中。
复制到移动盘中的文件最好先检查一下,或者是在复制后查看移动盘中的其它文件,这样可以相释放缓存中的数据。
移动盘在拔出前最好采用弹出方式,这样可保证文件数据完整安全。

网友D:
固态移动硬盘和坏固态改u盘都遇见过这种情况,只要没有安全弹出就会出现没复制成功

网友E:
ntfs格式的就容易有这个问题,非正常弹出设备会导致ntfs文件目录损坏。可以用磁盘工具格式化为fat32或exfat格式,这种格式非正常弹出设备基本没影响
至于关闭系统写入缓存功能,也是可以的,但此操作仅对当前电脑有效,换其他电脑没重新设置关闭仍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弹出”移动设备

谢谢老哥,是没有安全移出操作,一般是直接关了电脑,再拔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闭Win系统的移动盘缓存功能。很多情况下复制文件时为提高速度,都先将文件放到缓存中,然后再复制到目标 ...

是没有安全移出操作,一般是直接关了电脑,再拔出,是正常关电机;复制后我还去U盘中看了,还有文件,还在当地(U盘)打包压缩文件,最后文件都不见了,现在只能把这条安装在本本上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态移动硬盘和坏固态改u盘都遇见过这种情况,只要没有安全弹出就会出现没复制成功 ...

那后面还只能安全弹出,再移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ntfs格式的就容易有这个问题,非正常弹出设备会导致ntfs文件目录损坏。可以用磁盘工具格式化为fat32或exfat ...

我试试换成fat32或exfat格式

网友:
感觉移动的盘还是不要缓存的好

网友:
超过32G U盘移动硬盘都建议用exfat

网友F:
只写到缓存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独立缓存
这个是关键

一语道出缓存的弊端

网友H:
哈哈,都写到缓存里去了,还没来得及往颗粒里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写到缓存里了。

感觉不是这样吧,因为复制后大约20分钟再关电脑,加上文件也就100M大小,有空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都写到缓存里去了,还没来得及往颗粒里写

感觉不是这样吧,因为复制后大约20分钟再关电脑,加上文件也就100M大小,有空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语道出缓存的弊端

感觉不是这样吧,因为复制后大约20分钟再关电脑,加上文件也就100M大小,有空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