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富士通 PEL-300 电子负载

楼主(2022-03-09):
淘了一台富士通 PEL-300,该机是多功能组合机,左边好像是函数发生器,右边是300W电子负载,好像还有个单独的数字电压表可以测量直流电压,该机可能太老了,网上没有找到关于他的任何信息,机器100v输入电压,到手时后面板好像缺了个什么东西,有两个线头,前面板有个电位器碰坏了,此电位器比较特殊,看似双联,仔细研究发现是2个电位器,并且是可以单独调节的,轴中套轴,一个20K的,一个2K的,使用原理是:一个粗调节,一个细调节,没找到合适的电位器,找了个10k的多圈电位器串了个10k的电阻,先装上去测试一下电子负载部分,测试发现电子负载好像失控了一样,用12v25A电源测试,恒流模式1A测试,电流差不多8.5A,调节到恒流10A模式,电源直接保护无输出,在任何模式下调节电位器都没有反应。单独的数字电压表测试负载电压正常,测试外接电压偏低很多;高手帮忙看看是设置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机器下层电路板上有个电池,测试已经没电了,这个应该不会影响电子负载吧?电池上有个编号不知道是不是生产日期,86-03

网友:
修这个估计得有极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操作经验

网友A:
感觉这些老机器,看着真复杂,一般人看的头都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些老机器,看着真复杂,一般人看的头都晕。

现在的新机器更复杂,只是高度集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