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到一只比较昂贵稀少的稳压管1n829A,做个基准如何?

楼主(2022-03-09):
做个基准如何
1n829A

谁有这个器件的电路图呢

网友A:
拆的好,将线路板上的零件一个一个,拆下来,11发帖,比灌水好、、、、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的好,将线路板上的零件一个一个,拆下来,11发帖,比灌水好、、、、鸟。 ...

哈哈,这比灌水成本高多了

网友:
1N829周边电路挺复杂的,不然无法发挥相应的性能

网友B:
奸人同学,看标题,我以为你是用来做0.0000001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奸人同学,看标题,我以为你是用来做0.0000001精度的!

标题被人 篡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不是回帖要有5个汉子才能显示吗?

网友:
好主意!窗外飞来一只鸟,考虑买个笼子供养着。

网友:
6.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V

楼主:
谢谢,这个我有的

网友:
这个装到开关电源上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回帖要有5个汉子才能显示吗?

5个汉字不就是10个字节吗

网友D:
有了这个基准,造一台八位半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了这个基准,造一台八位半表吧

八位半太简单了,我起步都是16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八位半太简单了,我起步都是16位的

16位的DOS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八位半太简单了,我起步都是16位的

以你的技术,玩搭棚的LM399应该是没有问题,便宜、经济、实惠,标定、校准七位半以下的仪表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你的技术,玩搭棚的LM399应该是没有问题,便宜、经济、实惠,标定、校准七位半以下的仪表都没问题。
...

哈哈,我没六位表怎么测输出电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没六位表怎么测输出电压啊

校调LM399不需要高位表,只需要有示波器就行了,直接监测电压噪声和波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