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乐视超级电视电源板和视频输出

楼主(2022-03-09):
朋友家的电视看腻了,想换新电视便拿起了小锤子,冲着电视屏幕砸了一下,唉,电视还挺抗造,又加大了力气砸下去,达到目的了,屏幕没图像了。此时此刻,都是在媳妇儿五官变形的情况下发生的。半个月后,新电视又抬上了楼,送货员刚走,媳妇儿也拿起了小锤子要效仿动作,丈夫手疾眼快来了个公主抱,进了卧室。两人再站到电视机前时,已是海晏河清,时和岁丰。
为了世界大团结,朋友及时把经受了磨难的电视送给了业余爱好的我。
上图片,请教两个问题
(1)这个电源板如何强制开机启动?
(2)这些接口能外接显示器吗?
谢谢

楼主:
这是输入输出的接口

网友:
文案写得好。

网友:
为了满足楼主拆机目标,楼主朋友和媳妇不惜抡了两回40元小锤。真朋友!

网友:
一段儿皮实的夫妻。

网友A:
可惜了,超4系列非常不错的电视。3G运行32G存储 938主芯片性能非常不错的5年了依然是非常强的,做工也很薄用料很好就是华星屏图形效果和质量有点拉胯,也有用LG屏的这就看运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了,超4系列非常不错的电视。3G运行32G存储 938主芯片性能非常不错的5年了依然是非常强的,做工也很薄 ...

看着是挺可惜的,很想研究一下

网友B:
没有主板而又想强制电源板开机的话,可以试试PS-ON接一个15K左右的电阻到12V,但你有一整台电视,何必麻烦?直接摁键开机不就行了?要通过VGA口输出到电脑显示器的话,我没试过,不知道需不需要电视开机进系统后再遥控操作一下才行,还是说一开机VGA口就有信号输出,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主板而又想强制电源板开机的话,可以试试PS-ON接一个15K左右的电阻到12V,但你有一整台电视,何必麻烦 ...

谢谢回复。
我没有遥控器,万能的遥控器没显示也没办法配。电视只有一个电源开关,其他任何按键都没有。按照您的意思电阻接12伏于P S 一O N连接强制开机,但测9腿11腿排线的电压分别为7V左右,VG A为电脑输入接口。悲催的设计。请问HD M I接口能对外输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没有遥控器,万能的遥控器没显示也没办法配。电视只有一个电源开关,其他任何按键都没有。按 ...

这个电源板没有单独的待机电源,所以在待机的情况下,12V输出低应该是正常情况,开机后12V就会正常,你的PS-SON接一个15K电阻到哪条腿了?是不是就是接到电压低的那条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板没有单独的待机电源,所以在待机的情况下,12V输出低应该是正常情况,开机后12V就会正常,你的 ...

我连接的是P S一O N/ O F F2脚与9或11脚,考虑到低于12V,我就用了个2K的电阻短接了一下,看起来是需要连接在一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连接的是P S一O N/ O F F2脚与9或11脚,考虑到低于12V,我就用了个2K的电阻短接了一下,看起来是需要连 ...

那没错啊,这都不开机?估计还有别的电路负责开机吧,需要跑下电路了,网上搜下同型号的维修案例吧。那一排光耦都研究一下,是不是有一个是开机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没错啊,这都不开机?估计还有别的电路负责开机吧,需要跑下电路了,网上搜下同型号的维修案例吧。那一 ...

好的,研究一下光偶部分。另外请问输出端有能够接显示器的吗?我也正在试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研究一下光偶部分。另外请问输出端有能够接显示器的吗?我也正在试验 ...

应该没有,电视的接口都是接收别人发过来的信号的,好像没见过有输出信号给别人的。

网友C:
电视驱动板不支持输出的,那个屏幕是彻底坏了吗?(指的是全部花屏或者黑屏)如果只有砸掉的那两个地方没显示,也能凑合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研究一下光偶部分。另外请问输出端有能够接显示器的吗?我也正在试验 ...

hdmi输出 一般显示器都有dvi接口 加一个dvi-hdmi转换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有,电视的接口都是接收别人发过来的信号的,好像没见过有输出信号给别人的。 ...

留给爱好者玩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视驱动板不支持输出的,那个屏幕是彻底坏了吗?(指的是全部花屏或者黑屏)如果只有砸掉的那两个地方没显 ...

正在努力求教各位数码之家的家庭成员,看输出端子能否变通输出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hdmi输出 一般显示器都有dvi接口 加一个dvi-hdmi转换器就行

输入输出端子的图片在上面有能够给指点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入输出端子的图片在上面有能够给指点一下吗?谢谢。

找到遥控器了,遥控器的电池后盖设计还是比较人性化的,这是开机后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