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一个老笔记本出现一个很怪的故障

楼主(2022-03-09):
一台联想旭日c461老笔记本出现了一个怪故障,无线网卡可以安装驱动,可以在系统内显示,但是点击链接没反应,不能联网,同时还可能影响键盘,造成键盘不能用,拆下网卡后键盘就正常了,网卡在别的电脑上正常,这个是什么问题,好修吗?

网友A:
插槽??主板??电源??网上有个浙江吴彦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槽??主板??电源??网上有个浙江吴彦祖。

笔记本维修厮?哈哈

网友:
什么年代了,谁还修笔记本的无线网卡?随便一个10多块的USB无线网卡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维修厮?哈哈

嗯,这货有一定的水平,就是有点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维修厮?哈哈

开始还以为这厮自称自己是“老师”,觉得这家伙挺不谦虚的,后来才搞明白是“老厮”,不过似乎还是有那么两把小刷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始还以为这厮自称自己是“老师”,觉得这家伙挺不谦虚的,后来才搞明白是“老厮”,不过似乎还是有那么 ...

哈哈哈,插腚,开基,干绿波电龙,干南桥,干ec,午安大电牛,跑路

网友D(2023-06-14):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插腚,开基,干绿波电龙,干南桥,干ec,午安大电牛,跑路 ...

表演吧,不像是真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演吧,不像是真会修

应该是干维修的,水平怎么样不敢评判,但感觉有点不靠谱

网友:
网卡坏了呗

楼主:
没仔细审题,网卡安在别的电脑里正常,怀疑是主板接口电路有问题,但是没有详细资料,也不知道那个零件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