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雷柏 X330 套装之鼠标拆解

楼主(2022-03-09):
停产了,具体参数见此: https://detail.zol.com.cn/364/363398/param.shtml
1000dpi.
这套键鼠应该是16年前后某东买的,买来2年左右拆封使用,发现键盘响应很差,延迟高,鼠标勉强能用,但是算不上精准;由于键盘算是故障,跟某东客服交流后,给直接换了一套新的,到手后一放又是两年.
本来觉得雷柏在国产键鼠品质中算是出色的,想不到低端产品也不行,2年后的拆包,依然问题如故.
于是屈指可数的次数用了1年.
开关微动坏了;编码器也坏了(中间那个滚轮,拆包就不好使)
拆之
1.先给个封口螺丝定位:

2.PCB上的问题点:

3.核心芯片:安华高A3000

4.微动:凯华,无线模块?

5.概览:

感觉用料不差(低端产品来说),可是品控真的渣渣...

网友:
到手就应该试用啊,第一次给换了又放了两年心太大了啊

网友:
做工很山寨

网友:
备用的鼠标吧,我备用的最长的放了7-8年了。也许有10年吧。。准确时间要查X东的下单时间才知道了。

网友:
雷柏的东西一直都很糙

网友:
用料也还行啊,不算太渣的。

网友:
今天狗东撸的V350Q到了,140来块,无线充电,握持手感不错,滚轮转动拉跨,整体对得起价格

网友:
这牌子真是看一次想吐槽一次。
十年前“巨资”购入两个这个牌子的不同系列的无线鼠标,一年后都一样的故障,滚轮失效。
后面再买的罗技,十年了到现在还一样好用。

网友:
看上去大品牌质量不一定好,以前100多元买过雷蛇鼠标,看网页半年后滚轮编码器出问题,两三月微动不灵,几十元双飞燕也缩水。网上有些杂牌鼠标反而比大品牌耐用。

网友(2023-03-29):
这个开关设计是正面焊盘,是人工焊接的。
因为开关在背面,没有做多一个开关的波峰夹具,正面元件太多也是做不了,是没办法再用机器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