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victor 868A 热风枪 不走心拆

楼主(2022-03-09):
捡的 坏的 这个货 VICTOR 868A热风拆焊台_深圳市驿生胜利科技有限公司 (china-victor.com)
外观没啥毛病 看不出坏的痕迹 拿回去有空了拆开看 主板赶紧没坏的痕迹 有个电容引脚松了补焊了一下 手柄里面也看不出坏 铁管上插的接地线有点松重新插了一下 于是开心地准备上电 结果220v保险丝坏 保险管里面跟生了锈一样的满满的渣字 机子标称的6A保险丝塞了个8A的进去 风速温度全最小开机后有风有温度 风速的灯亮了温度的灯一直没亮 加大风速可以 提高温度可以 然后窃喜一下关机 结果关掉面板开关后很快臭味飞起 眼看着手柄铁管烧红了都 家里闸也跳了 赶紧断电拆手柄先把手柄扔外面了 凉了会拿回来手柄塑料皮烧焦一坨 拆开看发热丝云母纸惨不忍睹 发热丝碰了几下断成蚯蚓了 又拿出来主机不装手表插电 还是风速灯亮温度灯不亮
本着垃圾佬即便是工具也要能不花钱一分不花的原则期待着捡个宝 只能先扔一边了

刚才jd找到了这个 说上面那个灯是焊台指示 要是这意思主机没坏也有可能?但是这东西没烙铁呢都

楼主(2022-04-13):
修好了 发热芯肯定要换了 签到红暴用上14块多买了个陶瓷的 云母的贵一点没买 买回来试还是烧红了 赶紧断电 确定bat12烧了。
中间想过找继电器或者俩mos飞一下,后来签到红暴里搜了下bat12,最终2块多包邮买了5片bat16 600b 到货是4片19年的 1片16年充数古董 热风枪原装的是18年的 万用表量都正常,16年那个G级到A还是K的阻值大一点 就把它换上了。焊好简单装壳最小风最低温度试ok了,不烧红了。装好后调高温度加大风力试 加热指示灯会闪着亮了 功能就OK了 之前灯不亮应该是发热芯太热了单片机根本没给加热控制信号
热风枪手柄卡加热芯金属管的卡扣断了一个还剩一个,凑合用吧
后面有没有必要矫正一下温度 有空了翻一下万用表热电偶看看

网友(2022-05-18):
引用 楼主:
修好了 发热芯肯定要换了 签到红暴用上14块多买了个陶瓷的 云母的贵一点没买 买回来试还是烧红了 赶紧断电  ...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