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如何让老式锁舌收放自如?

楼主(2022-03-09):
由于年纪大了,出门回来老忘带门钥匙因此常常被门拒之门外。本着方便实用想法,上网收了一套指纹锁的控制主板回来自已DIY了一番。结果,还不如开门是方便了。但,由于指纹锁开机的开启和关闭时间太短,所以在设置伸缩电机与老式锁舌之间的开启和关闭时一定要把老式锁舌缩到短短才行。但,这样子的话有时虽然是关门了。锁却不能把门给关住!

因此,想请教一下懂行的师傅:教教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指纹锁的控制方板

伸缩电机

老式锁

锁舌

还有,请教一下,这个在指纹锁控制主板连接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网友:
还是用遥控锁吧,开门时不需要取下遥控器,也就不容易忘记它了。

网友:
扎带 是软连接  ,找个杆子一类的材料试试 硬连接

网友A:
行程太短?加个连杆放大行程,电机方向也要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太短?加个连杆放大行程,电机方向也要调一下

请问如何加个连杆放大行程?能画个图示不?

网友:
杠杆延长行程。

楼主:
运行起来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加个连杆放大行程?能画个图示不?

就是加个杠杆增加行程,我觉得还是按3楼所说改成硬连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行起来是怎么样的?

指纹锁拉杆往右边拉动17mm的话,门锁连杆移动的距离会大于17mm,具体的比例自己计算。

网友:
这操作真牛,感觉还不如直接换个指纹锁得了

网友:
加什么电动控制,不如换个智能锁,也不差换个门,最好换个房子

网友B:
这种老式锁头的锁舌伸缩阻力是很大的,最好还是买专用的电控锁,专用锁里面有强力弹簧来推动锁舌伸缩,如果你的电机动力足够,只是控制器开关脉冲时间不够,可以增加机械开关来解决,比如在推杆上加一个启动开关,推杆一动作就长通电源,直到推杆到设定位置再断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老式锁头的锁舌伸缩阻力是很大的,最好还是买专用的电控锁,专用锁里面有强力弹簧来推动锁舌伸缩,如果 ...

能否帮忙搞一个启动开关?

楼主:
这两个搞杠杆延长行程配件,如何?

网友:
这么折腾不如直接买一套成品

网友:
人才真多,学到不少。

网友:
简单有效的就是增加电机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帮忙搞一个启动开关?

你那个牵引电机是如何动作的,是只要通电就不停的伸缩吗?你看看这个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牵引电机是如何动作的,是只要通电就不停的伸缩吗?你看看这个示意图
...

指纹锁识别指纹正确提示“开锁”并通电到伸缩电机正转,电机拉一下老式锁锁舌---门开了。停隔一两分钟吧,指纹锁提示“开锁”并通电到伸缩电机反转,电机推回老式锁锁舌复位----门关了

网友:
我觉得加个机械开关,控制那个伸缩电机,开关和门是联动的,开门,机械开关动作马上控制电机反转,伸出锁舌,道理是这样,怎么连电路你自己想想,没看明白你的电路接法。